[整流与稳压] 全波和半波

楼主(2013-12-11):
假设全波整流后电压为18v,半波整流后为9v左右。。。进入7805,都可得到5v电压。那干嘛还要全波呢。。。

网友A:
你看一下7805的芯片资料,输入与输出的曲线距知道了就

网友B:
有道理,但是不正不全之理

网友C:
浪费一半的能量,合算么?你试一下带载能力和带载以后的纹波你就知道了。

网友D:
半波整流只利用了交流电压的半个周期,所以输出电压低(是全波整流的一半)、交流分量大(即脉动大,脉动系数S≈1.57);全波整流利用了交流电压的整个周期,所以输出电压高、脉动小(脉动系数S≈0.67)。两种方法都可以实现你的要求,但有优劣之分!

网友B:
这位同学的题目其实挺好玩,有利于智力开发
如果“全波整流后电压为18v,半波整流后为9v”,那么可以肯定是“无滤波”的
这种没有滤波的直流,按峰值算其波动是从0~Vm,7805等串联调整类也不可能稳压
因此“进入7805,都可得到5v电压”就是不可能的
那么,“那干嘛还要全波呢”就成了一个伪命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