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r flash怎样烧录?

楼主(2013-12-11):
其实不单是tsop48,其他封装的nor flash都没有找到便宜的烧录方法,那些量产型的编程器实在是买不起,你们都是怎样烧录程序的?

网友A:
编程器,1000多块的就行了,另外配个TSOP48的座子.量大的话买进口的座子,200-300块一个,量小的话买国产的座子,100块左右.
进口的座子一个可以烧几万片IC.国产的几千片到1万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程器,1000多块的就行了,另外配个TSOP48的座子.量大的话买进口的座子,200-300块一个,量小的话买国产的座子 ...

要1000多???不会吧????为什么没有便宜一点的
那些单片机的烧录器不是才几十块钱吗

网友B:
通用的正式的厂家的编程器是要这个价钱的。如果想找便宜的,就淘宝一下吧,应该有山寨厂和个人出的,便宜一点。如果自己有动手能力,直接用目标系统改为专用的烧写器都可能,写个小程序,把串口收到的内容写的FLASH上。或者做成离线烧写器,接两NOR,从NORA读写NORB。NOR的编程还等方便的,不需要再像以前EEPROM那边加额外的电压,只需要给他发命令就行了。相关的**baidu一下一大堆,芯片手册也会写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