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只能读出陀螺仪的寄存器地址

楼主(2013-12-11):
可以读出加速度计的值。这说明我的i2c是对的,我在想是不是不陀螺仪寄存器配置问题,还有就是,采样时间是任意的,对陀螺仪的数据采集是不是有影响

网友A:
同学,我想知道陀螺仪和加速度计的区别作用。

陀螺仪测的究竟是什么数据

加速度计测的又是什么数据。

网友B:
加速度计测到的是加速度矢量,而陀螺仪测到的是转各轴的角速度。
光有加速度计是不得的,因为载台不一定是静止状态,而且有震动等干扰。所以要两者的数据融合才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学,我想知道陀螺仪和加速度计的区别作用。

陀螺仪测的究竟是什么数据

加速度计测的是加速度。陀螺仪测的是角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速度计测的是加速度。陀螺仪测的是角度

加速度?是物理书上面讲的那个重力加速度g=9.8米/秒^2 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