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百思不得其解!手册都看烂了!STC12C56系列单片机PCA定时器...

楼主(2013-12-11):
我现在只有按照手册上的例子(T100HZ =18432000L/12/100),赋值CCAP0L=T100HZ,CCAP0H=T100HZ>>8  可以实现定时器功能,赋其他值都不行,一定还有什么玄机,高手教我,谢谢!

网友A:
你把手册打印出来了么,怎么能够看烂呢。

别着急,仔细看看问题在哪里

网友B:
//************PCA初始化*********************
//******************************************
void PCA_init()
{
       CCON = 0;                               //初始化PCA控制寄存器
                                               //停止PCA运行
                                                   //清CF标志位
                                                   //清所有的模式中断标志位
           CL = 0;                                 //复位PCA的基础定时器
           CH = 0;
           CMOD = 0x00;                            //PCA定时时钟源为Fosc/12
                                               //禁止PCA溢出中断

           T_Value0=125;                                               //定时时间为125us(T_Value0 = time(sec) * Fosc / 12=0.000125*12000000/12=125)
           T_PCA0 = T_Value0;
           CCAP0L = T_PCA0;
           CCAP0H = T_PCA0 >> 8;                   //初始化PCA模块0
       T_PCA0 += T_Value0;
           CCAPM0 = 0x49;                          //PCA模块0工作于16位软件定时器模式
                                                   //开PCA中断
        /*
           T_PCA1 = T_Value1;
           CCAP1L = T_PCA1;
           CCAP1H = T_PCA1 >> 8;
       T_PCA1 += T_Value1;
       CCAPM1 = 0x49;        */

       CR = 1;                                 //启动 PCA计数器阵列计数
           EPCA_LVD = 1;                                                  //允许PCA模块中断
}

网友C:
如果情况属实
建议改行了

网友B:
//*************PCA模块中断*********************
//*********************************************
// intr 6 for STC2052, 52xx, 54xx ,56xx, intr 7 for STC5Axx
void PCA_isr() interrupt 6
{
       if(CCF0)
           {
                  CCF0 = 0;
                  CCAP0L = T_PCA0;
                  CCAP0H = T_PCA0 >> 8;
                  T_PCA0 += T_Value0;
                          //.... 其它代码
           }
          /*
           if(CCF1)
           {
                  CCF1 = 0;
              CCAP1L = T_PCA1;
              CCAP1H = T_PCA1 >> 8;
              T_PCA1 += T_Value1;

           }   */
}

网友B:
这是12MHZ的STC12C5616AD,初始化
     AUXR=0X00;                              //定时器0,1都采用传统的12分频,不用1T功能.
       CLK_DIV=0;                                        //外接12MHZ晶振,不用分频
     TMOD = 0x11;                                        //t0&.t1:16位装载
     PCA_init();                                //PCA初始化
     IPH |=0X40;                              //PCA中断级数最高
     IP |=0X40;
       IE = 0xCA;                                            //1100 1010:EA&T0&T1&PCA
       TR0=1;
       TR1=1;
       EA=1;
      其他代码

网友B:
sfr                AUXR =0X8E;
sfr                WAKE_CLK0 =0X8F;
sfr                CLK_DIV =0XC7;
sfr                IPH =0XB7;
sfr                WDT_CONTR=0XE1;

sfr                CCON =0XD8;
sbit               CCF0        = 0XD8^0;
sbit               CCF1        = 0XD8^1;
sbit               CCF2        = 0XD8^2;
sbit               CCF3        = 0XD8^3;
sbit               CR = 0XD8^6;

sbit               EPCA_LVD = 0XA8^6;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情况属实
建议改行了

别打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情况属实
建议改行了

有何高见?

网友D:
你可以参考STC官方的例程啊,
http://www.****ducst/STC12C5Axx-code.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