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8为何损坏?

楼主(2013-12-12):
请教各路英雄,我上图的358第五脚老是被击穿?

楼主:
各位高手,发表一下你们的分析啊

楼主:
我是这样分析问题的:
1. 损坏的更换同一批次的物料上去,老化测试没有异常;所以暂时不好定论是物料的问题
2. 单从电路上分析,没有可以造成358的高电压或大电流损坏的条件
3. 唯一怀疑的是加工问题:PCBA来料就有损坏的,生产过程中也有,组装成品后刚开始也有,但只要能正常工作的,老化后也没有同样的问题出现。 因为到358的3,5脚我是直接连一根线出来焊到我产品的热敏上的,是不是加工厂加工时烙铁没有接地,导致358静电或什么地方损坏?

网友A:
358的输入脚,加上钳位二极管如何?外来线路上如果进来 高于VCC或低于GND的电平信号,358一定很难受

网友B:
A+不坏么?如果这样,先检查电路连接上有什么问题,特别是B+回路是否存在长线或与高压部分存在短路现象,否则则是器件问题,但器件问题应该是随机的,不会有特定的管脚被击穿,所以还是重点检查电路。

楼主:
A+也有坏的啊,就坏A+,B+这里,对地击穿了。这一路我是接一条线到我产品的导电弹片,热敏电阻就装在弹片上,需要加工焊线。我上图,比较直观。

右下角是我的热敏电阻,绿色线连接热敏电阻到358的A+和B+

网友C:
TP9点出现大电流或高电压,,,应该和升压IC4101输出有关,,,产生了振荡之类...

网友D:
你选用不同厂家的358试试看

网友E:
难道是高电压引入了

网友B:
楼主应该交待清楚,A+也有损坏和单纯的B+损坏的机制截然不同,运放输入被击穿说明你的输入线上有高压,先确认输入回路的设计是否有问题,如果仅仅是感应电压,那么加二极管钳位即可解决。但如果设计本身有问题,加钳位就会掩盖问题,那将是可靠性的重大隐患。所以,先把问题搞清楚再说。

楼主:
这个产品已经出货十几W台了,只是最近两批ST 的货不良品比较多,之前极少坏的,也是用同一牌子。

楼主:
换了供应商而已,但是维修好的,老化都没有问题啊。要是358本身的问题的话,老化后也应该有不良品出来啊

网友F:
只是局部电路,很难分析哪里出问题。
贴片好,没有焊接外接导线之前,用万用表测试一下,看看是否有坏的。
焊接好外接导线,再全检一下,看看是否有损坏的。
装配好,整机使用,看看是否有坏的。
总之,要确认一下在哪个环节坏的。

楼主:
是的,外加工厂来料PCBA我们测试就有,装配时半成品测试也有,组装到成品时,初次老化测试通电时也有。但老化过一次25分钟后的,再怎么老化也没有出现了。

网友F:
应该是ESD或者烙铁漏电之类的原因,需要自己现场看看。
然后,如果故障率高,还是建议加一些保护措施。比如运放输入串联更大的电阻,加电容滤波。

网友C:
查查看打螺丝有没有压破线皮,,,焊线锡点有没有和周围短路

楼主:
这个倒真没有,从维修就可以排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