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bit MCU] 转换芯片(已解决)

楼主(2013-12-12):
各位大神,为什么USB转串口不需要单片机进行桥接,而USB转CAN需要呢?单片机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A:
你是指USB到串口不需要单片机,然后USB到CAN需要单片机,是这个意思吗?
USB转串口,它中间也是有个专用芯片的,你USB转CAN也同样可以用相关的芯片。
这两个,其实都可以用单片机去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指USB到串口不需要单片机,然后USB到CAN需要单片机,是这个意思吗?
USB转串口,它中间也是有个专用芯 ...

USB转CAN没有专门的芯片,只能用单片机将USB控制芯片与CAN控制芯片连接起来,但是USB转串口有专门的芯片,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USB转CAN没有专门的芯片,只能用单片机将USB控制芯片与CAN控制芯片连接起来,但是USB转串口有专门的芯片 ...

可能成本高吧,而且现在的单片机便宜又带有CAN模块,所以厂家就不太愿意做这样的ASIC,卖点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指USB到串口不需要单片机,然后USB到CAN需要单片机,是这个意思吗?
USB转串口,它中间也是有个专用芯 ...

是吗?我找不到这样的芯片,去了好多网站都找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吗?我找不到这样的芯片,去了好多网站都找不到

你就买个CAN转USB的模块吧,简单,方便!

网友B(2014-03-29):
CAN转USB的确实方便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