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map文件问题

楼主(2013-12-12):
想知道编译过后使用了多少空间,但是不知道map文件该怎么看。懂得的朋友说下。谢谢。

网友A:
map文件最下面几行:可以看到占用的内存、代码量。
  4 551 bytes of readonly  code memory
    156 bytes of readonly  data memory
    284 bytes of readwrite data memory

Errors: none
Warnings: none

网友A:
另外通过这个可以看各个函数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p文件最下面几行:可以看到占用的内存、代码量。
  4 551 bytes of readonly  code memory
    156 bytes ...

我用的是STVD,你的这个是不是IAR的,看的格式和我的不一样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STVD,你的这个是不是IAR的,看的格式和我的不一样啊。

哦,没用过。

网友B:
用STVD的话,下个mapinfo插件就行了。可直接在编译中显示使用了多少空间,很方便,板块内搜mapinfo就能找到。

网友C(2019-11-12):
引用 网友A:
map文件最下面几行:可以看到占用的内存、代码量。
  4 551 bytes of readonly  code memory
    156 bytes ...

这个肯定不准确,特别是RAM肯定不对。
我的是这样:

    Module                 ro code  ro data  rw data
    ------                 -------  -------  -------
F:\HGX_08\其它\ECU_TEST\VR\VR_STM8S003_V00\Debug\Obj: [1]
    VR_003.o                   683                12
    stm8s_adc1.o               322       83
    stm8s_clk.o                642       82
    stm8s_gpio.o               272       83
    stm8s_iwdg.o               115       83
    ------------------------------------------------
    Total:                   2 034      331       12

command line: [2]
    ------------------------------------------------
    Total:

dbgstm8smd.a: [3]
    __dbg_break.o                1
    __dbg_xxexit.o              20
    ------------------------------------------------
    Total:                      21

dlstm8smn.a: [4]
    cexit.o                      5
    cstartup.o                  19
    exit.o                       3
    init.o                      20
    init_small.o                30
    interrupt.o                  3      128
    low_level_init.o             3
    short.o                      8
    unhandled_exception.o        3
    vreg_util.o                100
    vregs.o                                       12
    ------------------------------------------------
    Total:                     194      128       12

    Linker created                        8      256
----------------------------------------------------
    Grand Total:             2 249      467      280

  2 249 bytes of readonly  code memory
    467 bytes of readonly  data memory
    280 bytes of readwrite data memory

Errors: none
Warnings: none

280字节的RAM,实际只有24字节,LINKER产生了256字节,不知道如何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