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参会:示波器中的频域视角:FFT功能分析及信号调试能

楼主(2013-12-12):
主 题:示波器中的频域视角:FFT功能分析及其在信号调试中独特能力

演讲人:马亦飞

时 间:2013-12-12 10:00:00

简 介:美国力科公司(Teledyne LeCroy)在创立将近50年的历史中,创造了数字示波器产品的非常多的“第一”,而且至今也在引领数字示波器行业的发展方向。 众所周知,示波器是工程师最常用的时域工具之一,被称之为电子工程师的“眼睛”。随着测试测量设备技术的发展,示波器的功用不单单满足于在时域观察和分析信号,工程师更加希望示波器具备频域分析和基本的频谱分析仪的功能,于是示波器上的FFT工具应运而生。但是,我们普遍印象中,示波器上的频谱分析不仅刷新速速缓慢,而且由于示波器本身的架构限制,频谱图的动态范围也非常小,远远不能满足工程师日常应用的要求。 您是否希望了解美国力科公司(Teledyne LeCroy)在新近推出的12bit示波器上的频谱分析仪功能能给您带来什么样的惊喜?以及我们在使用示波器的频域分析功能时要注意哪些基本的原则? 本次研讨会,您不仅可以了解到力科12bit ADC示波器HDO系列为何能够达到更高的精度的原理以及其能够达到多高的精度,您也将了解到12位ADC的示波器在频域分析中的应用。

会议现场接口:http://seminar.21ic.com/show-meeting?meeting_id=147(2013.12.10 10:00后才可以进入)

注:如果您有相关技术问题,可以跟帖提出!美国力科公司的专家会为您现场解答!

网友A:
力科与其他产品比较如何?

专家回复: 力科的产品基本上只有示波器,力科致力于做世界上最好的示波器,应该说在示波器领域力科是最专业的。

网友A:
力科在示波器领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专家回复: 目前力科在实验室级别已经实现了世界上最高的实时示波器带宽100GHz,应该说在示波器领域力科是最专业的领导厂商。

网友A:
本次研讨会是否会涉及HD4096高分辨率技术的介绍?

专家回复: 此频谱分析仪软件可以用在HDO高分辨率示波器上,详情请参看力科往期的另外一个网络研讨会,详细介绍了HD4096技术的实现和应用。

网友A:
除了示波器产品,力科还有什么其他产品?

专家回复: 协议分析仪以及基础的信号发生器,信号完整性网络分析仪等等,详情请关注力科官网teledynelecroy.com

网友A:
100GHz带宽示波器有哪些领域需要用到?

专家回复: 高速主干网通信,光通信,高速串行测试等领域,如硬盘,PCI-E,SATA等等。

网友A:
扫频超外差式频谱分析仪有什么优缺点?

专家回复:其最适合观测受控的静态信号。扫描频率较低 其缺点是扫频时间过长,有时甚至达到几十秒,难以抓取瞬变信号的频谱,而且只能测量频率的幅度信息,不能反映输入信号的相位特征。

网友A:
如何选择合适的示波器?

专家回复: 需要考虑您所需要的带宽,采样率和存储深度,以及示波器标配和选配的功能软件。

网友A:
频谱的范围和示波器的采样率有什么关系?

专家回复: 采样率越高,频谱范围越宽,成正比关系。

网友A:
为什么说捕获时间越长,FFT的频率分辨率越高?

专家回复: 捕获时间越长越能构反映信号当中的低频成分,因此频谱分辨率也就越高。

网友A:
力科在中国哪些地方有分公司呢?

专家回复: 力科在北京、深圳、上海、西安、成都都设有代表处,北京设有客户服务和校准中心。

网友A:
力科的专用频谱分析仪软件是收费的吗?

专家回复: 在某些型号上是免费的,另一些型号上是收费的,依据您选择的产品型号和系列的不同。

网友A:
HDO示波器都能进行波形回放、生成报告的功能么?

专家回复: HDO上使用History和LabNoteBook功能可以轻松进行波形回放和测试归档工作。

网友A:
HDO系列示波器上都有哪些应用软件包?

专家回复: 基本上是串行解码和触发、抖动分析、频谱分析、眼图分析、电源功率测试分析等工具软件包。

网友A:
示波器与频谱分析仪分析信号有什么不同?

专家回复: 在研讨会前面简单介绍了几种频谱分析仪的不同,主要是灵敏度,刷新速度和捕获带宽的差别。

网友A:
力科有没有意向推出一些彩色外观的示波器?

专家回复: 目前我们还停留在Iphone 5的阶段,您说的Iphone 5C的阶段相信以后会有的,我们也希望测试测量仪器厂商能够借鉴消费类电子的厂商的设计理念。

网友A:
对于测量SGMII、PCIE等1000M以上的高速信号,选用力科哪一款示波器性价比最高?谢谢!

专家回复: 需要看您的信号的比特率和脉冲上升时间的具体指,详情可以咨询力科当地的代表处或拨打力科全国免费电话: 400-818-1288

网友A:
频谱游标工具有什么作用?如何更好的利用游标工具?

专家回复: 游标能够方便得标注频谱图中的不同频点,以及他们的相对频率关系。

网友A:
示波器的频谱分析功能和频谱分析仪在带宽上会有联系吗?

专家回复: 示波器上的频谱分析带宽基本上就是示波器的带宽,但是也受探头和采集链路的带宽限制。

网友A:
在中低频信号分析中示波器是否可以取代专用的频谱分析仪?

专家回复: 目前来说绝大部分的功能和指标都可以取代,如果您需要看实际的测试效果也可与力科当地的代表处和代理商联系,我们会给您安排样机演示。

网友A:
力科产品属于高端高价?

专家回复: 力科目前在中低端领域推出了很多性价比非常高的产品,详情可以查看力科官网teledynelecroy.com

网友A:
示波器可以代替频谱分析仪吗?

专家回复: 目前来说各有优势,不能取代,因为专用频谱分析仪的频率范围会更高。

网友A:
100GHz示波器相对于之前的示波器操作上有什么不同吗?

专家回复: 操作上没有特殊的不同,只是带宽的提高,类似于计算机的CPU主频提高了,但是操作计算机的基本方法并没有改变。

网友A:
如何在提高分辨率的同时提升采样速度的?

专家回复: 目前HDO上实现的12bit分辨率的最高采样率是2.5GS/s,这也是目前12bit示波器最高的采样率。

网友A:
示波器和频谱分析仪联系和区别,还有两种设备显示屏上的横纵坐标各代表什么?

专家回复: 示波器采集时域信号,经过FFT运算之后展现信号的频谱图,横纵坐标与频谱分析仪的是一样的,并且可以切换不同的垂直标度。

网友A:
通过频谱瀑布图,可以得到哪些信号信息?

专家回复: 可以查看频谱随时间变化的趋势,非常适合于分析调制信号或者调频信号。

网友A:
示波器的FFT主要功能是?

专家回复: 当然是进行频谱分析啦

网友A:
请问力科的示波器相比其他同类产品价格怎么样?

专家回复: 应该算是性价比最高的。相同级别的产品力科的价格还更有优势。

网友A:
力科示波器能否作测量传导EMI的频谱分析仪用?

专家回复: 当然可以,可以外接天线或者近场探头。但是需要看您关注的频率范围。

网友A:
请问力科的示波器最多可以同时分析几路信号?

专家回复: 我们最高端的示波器能够同时分析80通道的信号。

网友A:
示波器FFT功能检测交流电质量,怎么去分析波形图谱?

专家回复: 直接采集交流信号的电压和电流之后可以在示波器上进行频谱分析,查看谐波的频率成分。

网友A:
100GHz示波器的分辨率是多少bit?

专家回复: 8-bit,目前12-bit示波器的最高带宽是1GHz

网友A:
力科示波器FFT功能有巴特利特窗?

专家回复: 额,没有这个窗函数。

网友A:
力科100GHz示波器示波器什么时候发布?

专家回复: 预计是2014年7月之前。

网友A:
如何减少触发间隔的死去时间的?

专家回复: 减少死区的方法有很多,比如:减小存储深度、关闭无关的测量参数、减小软件选件的使用,使用顺序采集等等。

网友A:
示波器FFT功能检测交流电质量,怎么去分析波形图谱?

专家回复: 采集电压和电流信号,直接进行FFT分析,分析电能谐波成分和能量值。

网友A:
100GHz示波器的采样率是多少?

专家回复: 260GS/s左右,还没有最终发布,因此不能确定。

网友A:
目前12位ADC示波器市场应用如何?是否可以完全取代8位的?

专家回复: 因为12-bit示波器的价格比同带宽的8-bit的贵10%左右,但是精度提高了16倍,所以性价比非常高,它没有特定的应用限制,是示波器的另一场革命。并不能完全取代8位的,因为目前12-BitADC芯片最高的采样率是2.5GS/s。因此捕获带宽受限,目前只能达到1GHz。

网友A:
力科有低端的适合一般工程师使用的数字示波器吗?

专家回复: 有的,WaveAce,WaveJet和WaveSurfer,HDO4000都非常适合一般工程师的桌面使用。

网友A:
示波器频谱分析时不经过下变频分析有什么好处?

专家回复:  无下变频,ADC采样率通常很高无需做下变频,因此捕获带宽非常高。

网友A:
示波器的带宽和采样率有什么关系?

专家回复: 一般数字示波器的采样率是带宽的2-5倍。

网友A:
以后示波器通过改善能赶上超外差的灵敏度吗?

专家回复: 还有一定差距。但是各有优势

网友A:
100GHz示波器的通道数是多少?

专家回复: 最高可以达到80通道

网友A:
力科现在的示波器都配有触摸屏?

专家回复: 基本上是,除了最低端的WaveAce系列,力科所有的示波器都配备触摸屏。

网友A:
频谱泄露能完全避免吗?

专家回复: 不能完全避免,请查看我的技术文章《FFT的前世今生》,当中有详述,直接在网络搜索即可。

网友B:
频谱泄露跟窗函数有关

怎么跟示波器产品扯上关系了?

专家回复: 因为示波器上可以设置不同的窗函数。

网友A:
第二代频谱分析软件,应该有第一代吧,有什么变化吗?

专家回复: 功能更强大了,简单来说,计算更快速、分析点数更多,测量工具更多。

网友A:
12bit示波器的最突出特点是什么?

专家回复: 低噪更低,精度更高。

网友A:
怎么用示波器测串口发出数据的波形?

专家回复: 直接测就可以啊,连TX和RX,用两个通道同时看。

网友A:
窗函数的选择原则是什么?

专家回复: 请参看我的技术文章《FFT的前世今生》,网络搜索即可。

网友A:
力科公司40MHz示波器目前还在生产吗?

专家回复: 还有的,waveAce系列有40MHz带宽的示波器。

网友A:
力科频谱分析仪软件和专业频谱分析软件相比还有哪些差距?

专家回复: 架构不一样,不光是软件的差别,详见研讨会当中的第一部分。

网友A:
在AC/DC开关电源中如何用示波器进行功率因数测量?

专家回复: 使用力科的功率分析选件可以直接测量。

网友A:
低带宽的示波器是否已经被淘汰?

专家回复: 没有,在教育领域和其他一些低速信号测试领域应用广泛。

网友A:
力科频谱分析仪软件现在应用的范围怎么样?

专家回复: 最高带宽与示波器带宽一样。

网友A:
在高频端,如何判断示波器探头本身的阻抗对信号的影响?

专家回复: 高频测试一般使用50欧姆阻抗传输线探头。

网友A:
对开关振荡信号,视频信号等进行测试和分析,该如何进行?

专家回复: 请关注力科的官网teledynelecroy.com,或者拨打力科免费电话400-818-1288

网友A:
高带宽的示波器主要应用于哪些领域?

专家回复: 高速串行总线、光通信、高速主干以太网通信、高能物理等

网友A:
如何滤除低频抖动的?

专家回复: 低频到多少?如果非常低频是可以直接使用AC耦合的。

网友A:
用示波器如何测试抖动分量?

专家回复: 这个问题比较大,请咨询力科当地的代表处吧,400-818-1288

网友A:
力科示波器市场占有率是多少?

专家回复: 全球占有率大概三分之一左右。

网友A:
在使用示波器fft功能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么?

专家回复: 请搜索《FFT的前世今生》文中有详述。

网友A:
什么是组合示波器?

专家回复: 混合示波器?就是能够一台示波器同时采集时域、频域、数字域等。

网友A:
在带宽一定的条件下,采样频率太大是否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专家回复: 是的,一般是带宽的2·10倍。

网友A:
示波器的采样率精度会受外界环境的干扰吗?

专家回复: 会受时钟精度的影响。

网友A:
为什么示波器有时候抓不到经过放大后的电流信号?

专家回复: 请再描述得详细一些。

网友A:
示波器带宽还会继续提高吗?

专家回复: 一定会的,遵循摩尔定律。

网友A:
未来示波器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

专家回复: 这个问题很宏观,我不太能回答。

网友A:
100GHz示波器还面临哪些技术难题?

专家回复: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产品不在中国研发。

网友A:
有没有详细的资料参考?

专家回复: 请关注力科官网,teledynelecroy.com

网友A:
示波器的分辨率大小主要由哪些因素决定?

专家回复: 主要由低噪和ADC芯片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