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的UART串口发送数据问题

楼主(2013-12-12):
在使用PIC的UART串口发送数据,直接写入01,02,03,04 串口调试助手一直循环收到01,02,03,04的数据,请问是什么原因啊。。程序如下:
void main()
{
          SYNC=0;              //选择异步通信模式
    BRGH=1;              //选择高速波特率发生模式
    SPBRG=25;               //设置波特率为9600bps,20M
    SPEN=1;         //串行通信端口打开,模块连接引脚TX,RX
    TRISC7=1;         //RX引脚设置为输入
    TRISC6=0;         //TX引脚设置为输出
    TXEN=1;         //允许发送数据
    CREN=1;         //允许接收数据
    GIE=1;          //总中断允许
    PEIE=1;         //外围功能模块中断允许
    RCIE=1;         //串口接收中断允许
//        TXIE=1;
        TXREG=0x01;
        while(!TRMT);
        TXREG=0X02;
        while(!TRMT);
        TXREG=0x03;
        while(!TRMT);
        TXREG=0x04;
  }

网友A:
加一个while循环。你while循环都没有,程序执行完又从头执行一边,就这样循环执行。所以循环收到01,02,03,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while循环。你while循环都没有,程序执行完又从头执行一边,就这样循环执行。所以循环收到01,02,03,0 ...

恩 你说的有道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