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 PCB元件库

楼主(2013-12-12):
我是新新新手,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怎样能够根据集成电路的实际尺寸自己制作封装库啊?在PCB界面中怎么设置,或者是否以栅格为参照?怎么参照?谢谢啦

网友A:
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找本系统些书看…… 漫无目的"问问题",没多大意思与提升

网友B:
有了器件的尺寸.画封装就不会有问题了,直接看坐标跟长度就是了,如你画一个2pin,2.54mm间距的排针,0,0处放一个焊盘,2.54,0处放一个焊盘不就OK了..焊盘的孔大小也根据你的针大小来就是了..

网友C:
各种软件做法不一样,,,如POWER PCB  PROTELL99  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