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陶瓷电容测试频率及实际使用频率

楼主(2013-12-12):
陶瓷电容一般推荐的测试频率在120hz-100Khz,容值越大测试频率越小,比如22uF以上的陶瓷电容,推荐的测试频率在120HZ,当测试频率到100K时,测试出来的容值只有0.7uF左右,那实际工作在电路为100Khz情况下,它的容值是多少呢? 是根据它的阻抗vs频率特性,100Khz在转折点之前,所以容值基本不变22uf左右,还是只有0.7uF了?

网友A:
陶瓷电容?!

频率变高时,测得容量减小,是因为随着频率升高,电感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假如,一个电容器,等效模型是一个电容C与一个自感L的串联,那么仪器测到的容电抗是  X = 1 / ( 2pi f C)  -  2 Pi f L       。此时测量得到的电容量值将是 1 / (2 pi  f X) 而非原来的C。另外,还有等效串联电阻的影响,频率升高,串联电阻变大。

如果频率再高,达到串联谐振,测出来的既不是电容也不是电感,而是一个电阻。

频率继续升高,电容就变成电感了。

对于电感线圈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匝间存在分布电容,测量结果,电感值随频率升高而升高,道理是一样的。所以评价一个电感线圈,除了电感量、Q值,还有一个最低谐振频率。

由于分布电容,使得该线圈成为一个高阶网络,存在无穷多个谐振频率。

只有工作在最低谐振频率以下,它才是一个电感,再高为电容、电感、电容、电感。。。。。

为使电路工作稳定,一般工作频率要远远低于最低谐振频率。

楼主:
多谢回答,但是100Khz远小于它的谐振频率哈,那实际电容的电容值有变化么?

网友B:
陶瓷电容有两种,你现在测试的一种是差的一种。好的那种不会变化那么大。

网友B:
有22uF以上的这种陶瓷电容不能用在振荡电路里。

网友C:
也不会有什么振荡电路用这么大的瓷片,高频电路用的都是小容量电容,低频电路一般不讲究体积,可以用铝电解,大容量瓷片一般是Y5V和X7R的电介质,温度特性太差了。

至于楼主说的100kHz,就到达瓷片的自谐振点了,没有查证,但是高度怀疑没有这么低。

建议楼主查证春田或者太阳诱电、国巨之类的大厂的测试曲线看看。

网友D(2014-04-10):
如何知道一个电容的谐振频率点?  测试电容时,要频率越低测试越准确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陶瓷电容?!

频率变高时,测得容量减小,是因为随着频率升高,电感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怎么我测试的结果是频率越高串联等效电阻越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