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串口问题

楼主(2013-12-12):
在使用PIC的UART串口发送数据,直接写入01,02,03,04 串口调试助手一直循环收到01,02,03,04的数据,请问是什么原因啊。。程序如下:
void main()
{
          SYNC=0;              //选择异步通信模式
    BRGH=1;              //选择高速波特率发生模式
    SPBRG=25;               //设置波特率为9600bps,20M
    SPEN=1;         //串行通信端口打开,模块连接引脚TX,RX
    TRISC7=1;         //RX引脚设置为输入
    TRISC6=0;         //TX引脚设置为输出
    TXEN=1;         //允许发送数据
    CREN=1;         //允许接收数据
    GIE=1;          //总中断允许
    PEIE=1;         //外围功能模块中断允许
    RCIE=1;         //串口接收中断允许
//        TXIE=1;
        TXREG=0x01;
        while(!TRMT);
        TXREG=0X02;
        while(!TRMT);
        TXREG=0x03;
        while(!TRMT);
        TXREG=0x04;
  }

网友A:
后面加个
while(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加个
while(1){}

加一个while的死循环确实可以 但是请问不加这个死循环为什么不可以 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一个while的死循环确实可以 但是请问不加这个死循环为什么不可以 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

如果没有,代码会继续执行(PC仍会增加,但肯定不是我们想要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代码会继续执行(PC仍会增加,但肯定不是我们想要的效果)

可我程序没有循环应该赋值执行完就没有了吧。。。有点难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我程序没有循环应该赋值执行完就没有了吧。。。有点难理解

谁告诉你的呢
就像开车,人突然下去了,车子会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告诉你的呢
就像开车,人突然下去了,车子会怎样

看到一哥们说“程序执行完又从头执行一边,就这样循环执行。所以循环收到01,02,03,04” 挺有道理

网友B:
单步执行,看看PC指针指到哪里了~估计会和编译器有些关系,加个Return看看

网友C:
程序只占一小部分空间,其他空间或者00,或者ff,执行到你写的程序最后一条,就接着执行后面的00(或ff),直到程序空间的最后一个字,然后又从PC=0处,再次(循环)执行你的程序。所以结果就像你观察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