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输出类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12-12):
你用的File->Date->Save吗?

楼主:
#include <stdio.h>

main()
{
float a,b,c;
a=0.123456;
b=0.54;
c=a+b;
printf("\n%f\n",c);
}
这都跑不下来,是不是软件有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File->Date->Save吗?

#include <stdio.h>

main()
{
float a,b,c;
a=0.123456;
b=0.54;
c=a+b;
printf("\n%f\n",c);
}
就是跑个这样简单的代码,都输出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include

main()

我试了  可以啊
float x = 0.12345;
printf("%f\n",x);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  可以啊
float x = 0.12345;
printf("%f\n",x);

版主用的哪版本的ccs,我用的v3.3.
估计没**彻底。改成%g就能正常输出%f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  可以啊
float x = 0.12345;
printf("%f\n",x);

我用的v3.3版本的,估计没**彻底,用%g就能正常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v3.3版本的,估计没**彻底,用%g就能正常输出。

我用的3.3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这个还真没试过的。

网友B:
你可以转换为字符串然后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转换为字符串然后输出的。

这也是个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也是个方法!

方法不是唯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