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触摸屏,定制的门槛高么?

楼主(2013-12-12):
想定制电容触摸屏,不知道价格高么?(单价和打样价).有厂家可以推荐?

网友A:
何必定制呢,设计的时候选用标准件,节约成本,又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何必定制呢,设计的时候选用标准件,节约成本,又稳定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何必定制呢,设计的时候选用标准件,节约成本,又稳定

根本没标准件一说.都是手机用的,不同型号尺寸不同.
我需要的尺寸比所有的屏都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根本没标准件一说.都是手机用的,不同型号尺寸不同.
我需要的尺寸比所有的屏都小. ...

我说的标准件是其他公司已经做好的产品,只需要进行二次开发就好,你要多小嘛

网友C:
如果是TFT的定制屏,那可不是一般的贵,除非你有足够的量,有量,啥都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TFT的定制屏,那可不是一般的贵,除非你有足够的量,有量,啥都好说。 ...

不需要显示部分.显示部分已经有了.只需要感应部分.
大小30*30mm差不多了.稍小点也可以.

网友D:
30*30mm的电容屏,太小了吧。
电容屏定制也是超级贵。。

网友E:
定制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D:
30*30mm的电容屏,太小了吧。
电容屏定制也是超级贵。。

批量价格贵吗?

网友D:
3.5 我们现在的价格差不多40元。。量比较小。跟手机差很远。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需要显示部分.显示部分已经有了.只需要感应部分.
大小30*30mm差不多了.稍小点也可以. ...

这种情况是在你现在用的屏上加触摸薄膜,这仍得定制,拿你的屏去加工,一样有量的要求。独立的外加触摸屏只能用光电式的,这种结构目前已经淘汰。

网友F:
看看你们说的什么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