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请教一些关于quartus2 9.0使用方法的问题

楼主(2013-12-12):
1.为什么我编写好程序后点击设置管脚不出现管脚设置界面呢?如下图1,2.
2.照着书编写了一个8-3编码器。但仿真的波形却是这个样子的。另外出现了40多个警告,哪里出错了呢?
这个是代码:
module bianma(a,b);
input [7:0] a;
output [2:0] b;
reg [2:0]b;
always @(a[7:0])
begin
case(a[7:0])
8`b00000001:b[2:0]=3`b000;
8`b00000010:b[2:0]=3`b001;
8`b00000100:b[2:0]=3`b010;
8`b00001000:b[2:0]=3`b011;
8`b00010000:b[2:0]=3`b100;
8`b00100000:b[2:0]=3`b101;
8`b01000000:b[2:0]=3`b110;
8`b10000000:b[2:0]=3`b111;
default :b[2:0]=3`b000;
endcase
end
endmodule

网友A:
编译过后,在点击pin assign分配引脚的。

网友A:
出现警告木有问题,只要运行可以就行的。

网友B:
点view / all pins

网友B:
在分配引脚的界面选view 然后选中显示所有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