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升阳定压IB1205 W1输入电压可以超过使用说明的值吗?

楼主(2013-12-12):
(无正文)

网友A:
你好,产品的输入电压范围指安全工作电压范围,高过最高输入电压要求可能会损坏产品

网友B:
一般会有余量的。

网友B:
但是肯定不会这么大的,减少产品寿命的。

网友C:
有宽电压输入的...

网友D:
做产品,关键是品质安全,重新选型吧

网友E:
一般   这一类的产品   余量放得都还是比较宽的   楼主     应该比较稳定

网友F:
不会吧,这个输入电压这么搞笑

网友G:
不可以的。

网友G:
超过了,可能造成输出电压提高了,或者损坏元器件的。

网友G:
太低了可能造成电压偏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