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需要一个2.048M或者12M时钟,NUC501如何产生?

楼主(2013-12-12):
以前用AVR单片机用定时器弄是可以的。当时用的CPU时钟是16.384。但是新唐的如何实现啊?我看了数据手册,寄存器方面的描述很少啊。万一不行的话,能够产生12M时钟吗?
说明:USB我还想用着。

网友A:
请参阅详细编程文档和用户手册

网友A:
编程可以参考bsp中例程.

网友B:
没用过这个芯片,不过想来是可以达到的,M051可以实现分数倍频的

楼主:
谢谢!看了。感觉只能通过PWM方式。系统跑在96M时钟。选用TOGGLE MODE方式,High pulse ratio设置成50:100。没有实际玩过,不知道是否可以。

网友C:
我也没有用过这类片子,不过觉得可以通过倍频的方式获得,不知道是否可取

网友D(2015-02-28):
这个年底刚送了个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