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三极管电路功能分析[求高人解]

楼主(2013-12-12):
求高人分析此图功能,谢谢!

网友A:
像是欠压保护电路

网友B:
楼上刚好说反。不是欠压而是过压保护电路。Vc>12V 三极管Q2截止关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刚好说反。不是欠压而是过压保护电路。Vc>12V 三极管Q2截止关断。

分析下

网友C:
D5上端电压大于7.5时,下面的三极管q4导通。q5断开,q2也就断开了

网友D:
什么也不能干

网友:
引用 网友C:
D5上端电压大于7.5时,下面的三极管q4导通。q5断开,q2也就断开了

应该是7.5+0.7吧

网友E:
是稳压电源。。。。。

网友E:
不过D5电流太小,应该不能够提供稳定电压。
或者是用的低电流的稳压管?不过不太像。。。
看来这不是一个认真的设计。

网友F:
看不懂得路过。。。

网友:
我也看不懂啊,有没有详细的分析。初学模拟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D5上端电压大于7.5时,下面的三极管q4导通。q5断开,q2也就断开了

输入在哪,输出在哪,初学模电.详细点?

网友G:
电池电压BAT>12.3V,R9,R13分压后中间电压>(7.5V+0.7V),D5,Q4导通,D3,Q2,Q5截止,电源断开,过压保护。
电池电压BAT<(9.1V+0.7V),D4近截止,欠压保护。

网友H:
这个图有问题

网友I:
典型的稳压电源。看模拟电子书

网友J:
熟悉这图

网友K:
先要看懂电路流向顺序啊,你这输出在哪里?VC是什么意思?

网友L:
看来大家都不注意分析人家的意见,早就有正解了,连参数都算出来了(3楼)。后面还是一大遍不着边的理解。真的要好好补补基础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L:
看来大家都不注意分析人家的意见,早就有正解了,连参数都算出来了(3楼)。后面还是一大遍不着边的理解。 ...

你来分析一下这个意见:初始上电,Vc=0,接下来------

网友M:
有些混乱,好像没什么意义啊,不知道是出于什么目的啊,想要实现什么功能啊?

网友N:
电池电压BAT>12.3V,R9,R13分压后中间电压>(7.5V+0.7V),D5,Q4导通,D3,Q2,Q5截止,电源断开,过压保护。
电池电压BAT<(9.1V+0.7V),D4近截止,欠压保护。

同意这个说法

网友O:
1. 当VC高于11.325V,D5负端电压高于7.5V(R9 R13分压),D5导通,Q4导通,D3正端电压被拉到接近0V,Q5不导通,Q2不导通,电池BAT+不供电;
2. 当VC低于11.325V,D5负端电压低于7.5V(R9 R13分压),D5不导通,Q4不导通,D3正端电压为VC(通过R5),D3导通,Q5导通:
2-1. 电池电压高于9.1V+0.7V(Q2be压降)=9.8V,且高于VC+0.3V(Q2ce压降),(D4导通电流为2mA左右),Q2导通,电池BAT+给VC供电,VC=VBAT-0.3V(Q2ce压降)
2-2.随着电池BAT+放电,当电池电压低于9.1V+0.7V(Q2be压降)=9.8V,Q2截止,电池BAT+停止供电,防止过放电

网友P:
引用 网友O:
1. 当VC高于11.325V,D5负端电压高于7.5V(R9 R13分压),D5导通,Q4导通,D3正端电压被拉到接近0V,Q5不导通,Q ...

如果VBAT大于11.5V,是不是就会震荡?

网友Q:
原理图要画的好看整齐一些,科学也需要艺术。
特别是R9/R13,应该上下对齐,第一眼都没有看见R13。
D4决定了,当输入小于10V左右时,输出关闭。
D5/R9/R13决定了,输出大于12V左右时,Q2导通程度减少,有稳压的作用,具体是否会振荡就难说了。
建议Q2的BE结并联一个电阻,稳压的稳定性会好一些。
该电路设计的初衷应该是12V的稳压电源,低压时关断输出。

网友D:
从架势看,作者打算弄一个过压保护之类
从局部电路设计来看,作者还不具备独立设计符合要求的电路的能力
1.D5的工作点不可能保证其正常工作;1. 合理电路不应该需要2个稳压管,即便确需,D4也将遇到同样问题
前面很多同学都把稳压管理想化了
当然,最为严重的问题是:电路根本无法启动运行!

网友Q:
引用 网友D:
从架势看,作者打算弄一个过压保护之类
从局部电路设计来看,作者还不具备独立设计符合要求的电路的能力
1. ...

启动肯定可以的,不信你搭一个电路试试看。
也许你考虑了别人没有考虑到的一些问题。
也许你没有花很多时间分析这个电路。
如果你花了很多时间分析这个电路的话,又说别人不具备独立设计能力,有些过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Q:
启动肯定可以的,不信你搭一个电路试试看。
也许你考虑了别人没有考虑到的一些问题。
也许你没有花很多时 ...

第一条  模电的魅力之一就是可以通过原理分析结果,而不必需实物演练——仿真原理也是如此
              好,请你帮忙按23楼意见,就从上电零时刻,Vc=0,开始分析一个

网友R:
大家好。我是模电自学者。需要大家帮助。这里的都是我的良师。

网友D:
也许你考虑了别人没有考虑到的一些问题。
也许你没有花很多时间分析这个电路

第二条 也许---   如果说要肯定一个电路,需要花费极大功夫才行;若是否定它,则仅需要数十秒确认一个点一个疵点
             这个电路的“疵点”就是太过理想化看待稳压管!

网友D:
二续   试问:一个标称7.5V的稳压管@1mA是几伏,9.1V者呢?(都按0.5W规格计)

拥有了独立设计能力,就具备工程师的一条了
于是,他就不可能这样用稳压管了,虽然楼主只是按电路逻辑设计了这个过/欠压保护电路

网友B:
比较赞成29楼的意见:

1. 当输入小于10V左右时,输出关闭。
2. 当输入 大于12V时,Q2导通程度减少,稳压11.4V。
3.  当VC负载过流或短路,Q2导通程度更少。这个电路有 限流、短路保护。

网友Q:
引用 网友D:
第一条  模电的魅力之一就是可以通过原理分析结果,而不必需实物演练——仿真原理也是如此
              ...

启动电路的偏置回路:
R12/D4/R4/R5/D3/Q5,当Q5开始导通,就不需要R4了。
如果由于D5小电流漏电导致启动困难,可以把D3短路。
Q4的BE结最好并联一个合适的电阻,也会克服可能的启动问题。
你肯定认为D5漏电导致Q4导通,无法启动。

网友Q:
引用 网友D:
第二条 也许---   如果说要肯定一个电路,需要花费极大功夫才行;若是否定它,则仅需要数十秒确认一个点 ...

这一点的逻辑,倒赞成。
不过,几十秒否定别人的电路,有些草率。我第一眼就把R13漏掉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D:
二续   试问:一个标称7.5V的稳压管@1mA是几伏,9.1V者呢?(都按0.5W规格计)

拥有了独立设计能力,就具 ...

这个9.1V稳压管,1mA的时候估计在8.5V左右,具体到看数据手册,再实际测试一下。
7.5V的类推,1mA导通电压会更低。
9.1V稳压管的导通电压低一些关系不大,只是低压保护值变化。
7.5V的,由于稳压二极管的负载电流全部经过BE结,确实小了一些。
所以这个电路的稳压值,或者说稳压效果,没有批量测试前,确实不敢说。
一般稳压二极管,最好有一个合适的电流,效果才好。
像典型的串联稳压电路,稳压二极管上有一个基本恒定的偏置。
他这个电路,肯定是为了实现设计要求的逻辑,没有考虑模拟电路的边界条件。
不过设计逻辑和思维技巧还是值得借鉴的。
总之,这个电路初步看,设计逻辑和技巧没有问题,是否达到要求,需要详细测试,比如不同负载,不同输入电压,是否稳定。至于稳压性能,肯定不会好。

网友Q:
其实,一般干过几年甚至几十年的,都对自己比较自信。
我很喜欢解剖别人的电路,分析好坏,然后改进。
也许你认为没有用的电路,仔细考虑,发现还是有意义的。
当然,对于一些简单的错误,也肯定要改进。
上大学时,喜欢看一些电子杂志报纸,开始不懂,一本杂志要看好几天,后来不怎么看了,因为一会儿就看完了。像电子报,低级错误真多。2051单片机,高电平驱动LED。RF整流,串联一个电容和二极管,笑死人。

不在正贴不吹捧直说啦——除了不到应用级的逻辑构思之外,其它基本一无是处——个人之见

网友S:
怎么觉得是电源切换,vc低时开通电池

网友Q:
真实英雄所见略同啊!

是啊,电源切换电路,可以形式风格迥异,但本质却没有任何的不同!

信不信油泥!

其实42楼看出来了!

其他人谁说的也不对!

网友Q:
什么样的牛人,什么样的英雄,什么样的大师都有。
开一句玩笑,这里不需要王林大师!

网友D:
引用 网友S:
怎么觉得是电源切换,vc低时开通电池

其它不说,两路电源不能相互短路啊:o
仅凭与大湿同流一点,也可判断真是技如其名啊;P

网友Q:
不知道大师做了多少电子产品?或者研究了多少高深理论?或者授徒多少个了?
凡是自称大师的,大多数是装神弄鬼的。

网友Q:
拜托别和我套近乎了,恶心,谁和谁是知音呀!
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斤两的。

网友D:
谨以电工眼光与gx_huang讨论本题
目前大体正方有3种意见:1.过欠压保护;2.电压稳定;3.双电源切换
作为备电切换,一两个2极管足矣,无需这么大动干戈,考虑排除第3
作为串联稳压,15V电池整体供电12V意义不大,即便用何尝不用LDO呢,也考虑排除第2
作为电压保护,不合理的稳压管应用完全无法保证要求,估计精度连50%也没有

楼主虽然不是电路主人,也该提供再多信息。我们都是在尽力猜测该作品而已

网友Q:
引用 网友D:
谨以电工眼光与gx_huang讨论本题
目前大体正方有3种意见:1.过欠压保护;2.电压稳定;3.双电源切换
作为备 ...

欢迎讨论技术问题,其实大家没有必要就技术问题升级到人身攻击,这不是说你,你应该明白的。
电压切换,应该不是,没有理由。
过欠压保护,是完全可能的。
作为稳压输出,也是可能的。
不过建议修改电路的细节。
比如D5稳压管,电流不要全部流入三极管的基极,最好是稳压管、2个电阻串联,三极管基极接2个电阻的中间,这样稳压二极管有一个合适的电流。如果不这样设计,电路的稳定性、一致性无法保证。
其它地方的细节,也要考虑周到,需要仔细测试一下。反正我不会用这个电路,就不愿意仔细考虑研究了。

网友Q:
21IC不对了吧,还是单位的网络问题,没有反应,一下子出来3个回复。

网友T:
就是一个8V左右的线性稳压电源!

网友D:
大湿,一个尿童玩偶也值得您略同啊:lol

网友E:
很诡异的气氛。。。。。。。。

网友D:
谈谈正方的1,2两个意见,无论哪个,它的死穴都在7.5V(含9.1V)稳压管的应用设计,见部分电路截图
可见,电路最大有效电流Iz,不过10uA。此电流之下,稳压值有多大呢?
俺只能估算:多则5V,少则1V。真若如此,定值保护或稳压还从何谈起呢

网友U:
无缝衔接的小电流(小功率)不间断后备电源,当VC外部电源12V正常时,电瓶不输出,当VC外部电源掉电时,电瓶自动无缝衔接输出电源,当电平电压小于9V时,终止输出。

网友Q:
引用 网友D:
谈谈正方的1,2两个意见,无论哪个,它的死穴都在7.5V(含9.1V)稳压管的应用设计,见部分电路截图
可见,电 ...

对于D5的接法,我在上面51#给你的帖子里,有说到改进的措施。

网友Q:
有一种稳压管是0.1mA的工作电流。

也许也有1mA的工作电流稳压管。

否则的话,7.5V和9.1V的稳压管就只有象征意义了,是个大电阻。

VC上电后,肯定高于电池电压,所以7.5V稳压管最大电流不会超过1mA。

因为假如7.5V稳压管不导通,那么其两端电压为近10V。

所以其必须导通。

只有0.75mA电流被分流而流入10k电阻。

如果真是0.1mA工作电流的稳压管的话,那么还真够了!

这足以使的Q4输出低电平。

因为最大的Q4集电极电流为不到1.2mA左右。

所以Q5截止,电池不会导通的。

当Vc电压降低时,终究会使得7.5V稳压管变为大电阻。

所以Q4截止,Q5导通,电池供电。

仅此而已1

网友Q:
引用 网友Q:
不知道大师做了多少电子产品?或者研究了多少高深理论?或者授徒多少个了?
凡是自称大师的,大多数是装 ...

是吗?
好高的人呀,真人不露相,呵呵!

网友Q:
引用 网友Q:
谢谢,我有那么年轻吗?谢天谢地了!
我大学时购买的三极管,如果从购买时算,都有几十岁了。 ...

移动通信设计,让手机更时尚,更可靠。
各种电子产品设计,温度仪表设计专家。
提供小封装的1527系列万能学习解码芯片或者程序。

如果真是这样,你还真是蛮有2下子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Q:
移动通信设计,让手机更时尚,更可靠。
各种电子产品设计,温度仪表设计专家。
提供小封装的1527系列万能 ...

谢谢!我不需要你夸奖,不需要让你知道是否是真的,也不需要别人来贬低!

我不会轻易贬低别人,也不针对性的贬低你,我只贬低自称大师的人。
大师见多了,什么严新,什么张宏保。

想起上大学时的老师,对学生基本上都一团和气,越德高望重的越和气。
n年后来在浙大的硕士论文答辩上,导师说这个论文不错,旁边一个年轻评委说:
别以为你做个板子样品就以为自己很厉害了。后来打听才知道,这个评委在外边开公司的。
在外边开公司的老师就厉害了?难道他能知道我只会做样品?
我宁肯相信专心教学的教授!

网友Q:
引用 网友Q:
谢谢!我不需要你夸奖,不需要让你知道是否是真的,也不需要别人来贬低!

我不会轻易贬低别人,也不针对 ...

你连关公和福尔摩斯是谁都不懂得,说那么多的废话,有什么用呢?

毫无意义!

网友D:
引用 网友Q:
谢谢,我有那么年轻吗?谢天谢地了!
我大学时购买的三极管,如果从购买时算,都有几十岁了。 ...

那会儿,大湿还在穿开档裤呢;P

网友D:
大shi,近来“拨乱反正”都取得哪些成果,走两步来看看

网友Q:
研究了大师的历史言论,似乎读了很多书。
没有多少证据证明大师曾经设计了很多的产品。
惭愧,曾经的高数、电路分析、信号和系统之类的课程,当时分数那么高,几十年过去了,前几天翻了翻,发现基本都忘记了。
像大师学习!
像大师学习!
像大师学习!

网友Q:
大师吹牛的本事好大,贬低别人的本事好大。
再次明确一点,本人根本不需要所谓的大师的指点。
有本事的,说说我对于这个电路的分析,哪里错了。我哪里不懂了,请指出!
当然,这个电路,LZ没有说明用途,也没有对输入和输出有说明,我只粗略分析。

网友Q:
引用 网友Q:
研究了大师的历史言论,似乎读了很多书。
没有多少证据证明大师曾经设计了很多的产品。
惭愧,曾经的高数、 ...

如果你的大学,没有教会你,你应该学会的专业课程,

或因为他们自己的不求上进,以抄袭卫生,腐败堕落,拜金主义,而主动降低他们自己也曾经作为一个学生而无法学会的课程,来佯装交给你们,而去还收费,这算不算欺骗?

如果你买了一部手机,但无法打电话,这是欺骗!

如果你上大学,却没有学会你的专业课程,总不能都用你自己不努力来形容吧?

如果你在大学不好好学习,可以把你开除,并退还交的学费!

这才是合情合理的!

如果不把这些学生教会,还受那么多的不义之财,那么这是什么?

网友Q:
所谓的学历,就是学习的经历,当时学会了就可以,需要用到时很快会用就可以。
并不要求你现在都记住你曾经学过的东西。不要断章取义认为别人在大学没有学到东西。
不要认为以前的老师不负责,越早的时候,老师越负责,一句话,总体上老师是以前的好。

网友Q:
只见大师攻击别人,不见大师在分析问题。
妄谈指点别人!

网友Q:
引用 网友Q:
所谓的学历,就是学习的经历,当时学会了就可以,需要用到时很快会用就可以。
并不要求你现在都记住你曾经 ...

你这错误的概念,非常错误的看法,是你的大学交给你的吧?

什么叫做学会?

吸烟有害健康,那么,既然如此,你是否认为应该取缔香烟生产工厂?

如果你没有被你们学校赔偿成傻子的话,你就应该知道,既然有害,就不该生产的简单道理!

但香烟依然逆行泥塑的在这个国家了合法生产。

在这个国家里,大众化就是最贵的香烟了。

3分钱一盒,一条就是3毛钱。

如果你拿100元,去买一条大众化,当你知道给100,找钱为97元的时候,就是你真正的小学数学毕业的时候。

如果你无法在不依赖书包的情况下,看懂1楼的电路,就证明你电子技术算是合格了!

希望你能明白!

但愿巴!

虽然比较困难,对你你来说!

网友Q:
大师,废话能否少说一些?您不累吗?
自称陛下的,以为真的就是天子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K:
先要看懂电路流向顺序啊,你这输出在哪里?VC是什么意思?

没错啊,看了的,VC端可以是外部电源供电端口,这个电路概念设计上就是不间断电源的无缝设计,在外电(VC)断电时,改由BAT自动供电。VC端是外部电源供电口,也是BAT自动切换供电口,从本图可以推想为12V铅酸蓄电瓶,下限保护电为10.5V,本图设计参考点就是10.5V附近为停止输出终止点。

网友Q:
大师,您这么有时间请从头到尾看看我的技术回贴,哪里说错了哪里分析错了?
大师你太有才太能说,不去参加安利直销,真埋没了。
林子大了,什么样的“大师”都有。

网友U:
引用 网友U:
没错啊,看了的,VC端可以是外部电源供电端口,这个电路概念设计上就是不间断电源的无缝设计,在外电(VC ...

难道这个电路不是楼主的电路吗?这样的电瓶自启动电源转换电路是常见通用电路,类似这样的电路我在万万千,千千万的产品上使用过了,没有原则性问题,个别细节另当别论。

网友V:
后备电源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