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如何简单实现5V变成-5v电压?求分析

楼主(2013-12-12):
很多地方板子设计经常涉及5V进去。有的芯片需要-5V。如果直接板子上涉及简单的-5V输出的电压很方便。所以查了下。发现TI有一LM25088芯片可以实现。但是一直没理解原理如何而来的。求大侠帮忙分析下。

这个如何解释它的输出-5v啊。PDF也没看的太明白。

网友A:
一时没找到这个芯片的资料,可以参考这个电路的原理

还有一种是电荷泵原理的,典型芯片为ICL7660,这种原理就非常好理解了. MAX232内部的负压电源就是基于这个原理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时没找到这个芯片的资料,可以参考这个电路的原理

还有一种是电荷泵原理的,典型芯片为ICL7660,这种原理就 ...

芯片资料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时没找到这个芯片的资料,可以参考这个电路的原理

还有一种是电荷泵原理的,典型芯片为ICL7660,这种原理就 ...

谢谢啦。

网友B:
电荷泵的最简单,外围只3个电容即可,除了ICL7660,还有SGM3206等等,设计起来非常简单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荷泵的最简单,外围只3个电容即可,除了ICL7660,还有SGM3206等等,设计起来非常简单方便:
...

这个好。这个更方便,开关电源和着类似吗?

网友B:
开关电源与电荷泵就不一样的原理了,用要电感、二极管的

网友C:
楼主那个太复杂啦.用电荷泵的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那个太复杂啦.用电荷泵的简单.

刚才去美信官网查了下。反向的电压分为2中,一种就是电荷磊。就是楼上的回答那样。另外一种就是和我这个类似。配合场效应管一起使用。这个的输出电流能支持2A。电荷磊的话一般200MA。的样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荷泵的最简单,外围只3个电容即可,除了ICL7660,还有SGM3206等等,设计起来非常简单方便:
...

这个不错

网友B(点评):
需要样品留言给我即可,免费相送哈

网友E:
很多开关电源IC都可以这样用的,比较典型的34063也有差不多的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时没找到这个芯片的资料,可以参考这个电路的原理

还有一种是电荷泵原理的,典型芯片为ICL7660,这种原理就 ...

看了下这个的原理。设计的很好。想问下。频率一定的情况下他有的时候是负电压输出的。加入正半个周期是负电压输出。负半个周期没有电压输出。在输出端测量的时候还是有电压的是吗。而且电压依旧是--电压。你测量过这个没。

网友F:
电荷泵,比如ICL7660。
或者DCDC,B0505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荷泵,比如ICL7660。
或者DCDC,B0505

0505是隔离的还是正电源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错

呵呵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