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对运放输出的干扰怎么去除?

楼主(2013-12-12):
目前东西,运放部分就是一个电压放大2倍的作用

变频器一开,输出就小了

用西门子变频器,干扰很少,基本上没什么干扰,用国产的山寨的就不行了

把变频器装在一个大铁皮柜里,也不行,干扰还是大,10V输出,就只有9V输出了

地线也是接好的

这东西也不能保证,客户都是用西门子的,所以只能电路上改。。运放现在用的是LM258AD

网友A:
无图 不好说
进运放的信号 注意滤波,上示波器看
电源也要处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 不好说
进运放的信号 注意滤波,上示波器看
电源也要处理好

进运放的信号是DA输出

运放就是简单的倍压,二个100K电阻

马上做实验:
1.进去信号,先滤波看下
2.开关电源改用线性电源,试下,示波器看了下,变频器一开,电源有200mV的很杂波

网友B:
:lol 正相放大器的输入阻抗很高 你不做任何滤波在变频器或者附近大功率器件的时候引入干扰很正常 只要在输入端和输出端加入一个滤波电路就能解决

楼主(点评):
哥,你太猛了,解决了

楼主(点评):
哥,你太猛了,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