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单节锂电池充电和自动切换的芯片

楼主(2013-12-12):
各位给推荐一下,目前只找到MCP73871这颗。
功能类似于手机电源管理,有USB插入时,用USB供电,同时判断电池是否要充电,低于一定电压就充电;无USB插入时,靠锂电池供电

网友A:
也就是带路径管理的锂电充电,TI有,国产的也有,记不得型号了

网友B:
只选一个充电IC就可以啦,切换用个MOS管就可以搞定,简单、实用、成本也低

网友C:
理解错误,手机的短时间工作电流可高达2A,USB或者充电器怎么带得动?
所有手机都是从电池直接取电,你拔掉手机的电池,只插充电器试试看能否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