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插LED 二焊点断开,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2013-12-12):
1. 过完波峰焊测试时发现开路死灯25%
2. 测试OK的再进行二次测试又有发现死灯现象3%
3. 打磨后3pcs死灯,在显微镜下发现二焊点均断开

求解释

网友A:
额,不是很清楚,应该有高手可以帮忙解答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之前也遇到过,据供应商分析是LED胶体耐热性的问题。胶体延展性不好,受热后变形导致支架松动严重影响的

网友B:
受热膨胀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受热膨胀的么?

估计是,二焊明显位移

网友C:
呵呵,不是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