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已解决】M058S的P2有个奇怪现象

楼主(2013-12-12):
我把P2置为输出,然后整个端口置低,用万用表,确实8个引脚都在零点几V。
但是我接74HC154的译码器,控制8*8点阵时,P2的高4位,接入154输入,输出成功控制LED,其他不亮,但低4位,接入154时,点阵除了想控制的LED亮之外,其他有的也亮,但很暗,有时闪烁,有人遇过此类情况吗,如何解决呢

硬件比较简洁,就是主控板+自焊的HC154,仔细检查了程序,之前规划的要用硬件PWM,(后来因为IO的分配原因,取消了)在系统初始化中,有打开P2的复用引脚功能的代码,测试时没有去掉这句,而后又把P2置为输出方式,这样就会影响P2的输出,关闭复用功能后,P2整个端口就输出正常了。

网友A:
具了解高4位和低4路是没有差别的,你可以把你的电路图和程序发上来,大家帮你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了解高4位和低4路是没有差别的,你可以把你的电路图和程序发上来,大家帮你分析一下。 ...

我也纳闷为什么高4和低4会不一样

网友B:
检查硬件吧,这个不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C:
我也觉得应该检查硬件电路

网友B:
粗心大意会害死人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