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如何让STM32F4的DMA传输目的地址递增问题

楼主(2013-12-12):
在用F407Discovery做外部高速ADC实验,把外部AD的转换结果,通过DMA传输到内存中,使用外部时钟来触发DMA。
把200次的转换结果储存到一个数组中。传输长度设置为为200,储存器地址递增。

问题是每触发一次DMA,DMA都会把同一个转换结果,传输到数组中,数组的里面都是同一个结果。也就是说DMA是触发一次,就完成了200次传输,结果如下图。

如果希望,触发一次DMA,传输一次结果。结果是内存地址不能递增,每次结果都储存在了数组中的第一个元素。
结果如下图

请教大神们,怎么设置DMA才能触发一次传输一次转换结果,每次传输的目的地址递增,把200个不同时刻AD的转换结果储存到数组中
呢?
补充:在F1系列里面好像有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可以 控制是否是一次传完,但是F407里面没有这样一个寄存器了

网友A:
传输一次,循环模式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输一次,循环模式可行?

已经设置成了循环模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设置成了循环模式

传输完一次触发中断,在中断里面取出数据,进行单独存储。只是理论猜测并没有实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输完一次触发中断,在中断里面取出数据,进行单独存储。只是理论猜测并没有实践。 ...

:(那还不如直接在中断里读取储存

关键是中断速度不够啊

网友B:
直接通过中断实现吧   楼主  这样比较靠谱      速度也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通过中断实现吧   楼主  这样比较靠谱      速度也快

中断的出栈入栈和清标志位都会占用时间,比DMA慢好多倍

网友C:
积极关注中,也在做DAC 的 采集,和LZ 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积极关注中,也在做DAC 的 采集,和LZ 差不多!!!

是ADC采集吧,楼上太不专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ADC采集吧,楼上太不专业了

:L

楼主:
香主都不鸟我,伤心了,结贴。。。。。

网友D:
这个确实会用到  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