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不锈钢电阻散热曲线?

楼主(2013-12-12):
需要通过试验测定一款不锈钢电阻的散热曲线,
具体如下:
1. 不锈钢电阻会通过瞬间大电流冲击,温度迅速到达300℃以上,然后断电
2. 需要测量空气中该电阻散热曲线,连续或间断测量该电阻的表面温度已或者温度--时间曲线,

问题:
1. 不锈钢表面光亮,使用红外测温仪测不到真实温度;
2. 若使用热电偶,接触式测量不能保证电阻表面不带电;

向各位大侠请教,如什么好的方法?欢迎大家探讨!

网友A:
这个测温要看你对测试设备的瞬态响应和精度有什么要求了 如果要求高很难做 比如不锈钢在很短时间内升温(例如几秒钟)然后在比较短的时间内降温 如果精度又有比较高的要求就不太好处理 300度以上一般都用热电偶了 绝缘不难办 买薄的氧化铝绝缘陶瓷散热片可以解决 越薄越好

网友B:
最好的办法, 莫过于直接测量两点间的电阻变化曲线, 也最真实

网友C:
这都不是问题

网友D(2014-10-21):
涂黑呀,涂黑哟。。

网友E:
光栅温度计。: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