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滤波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3-12-12):
不管是有源二阶滤波还是RC,是不是所要滤出的频率段的幅值减小。就是频率段的能量减小了。而减小的能量转移到哪里去了呢?菜鸟求解

网友A:
不是上天就是入地.哈哈,不需要的二货波被电容旁路入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上天就是入地.哈哈,不需要的二货波被电容旁路入地了.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上天就是入地.哈哈,不需要的二货波被电容旁路入地了.

变成无功功率了?

知识不够用就不要浪费脑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成无功功率了?

可用马夹袋去地下兜鸭!哈哈,晕, 眼珠往哪里瞟

网友C: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刚刚进入无线电领域,多数人都有这样的疑惑,不需要的能量去哪儿了?!!!

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滤波器之所以具有频率选择作用,其原因在于:

对于有用的频率分量,尽量做到滤波器输入端与前级信源输出端之间良好的阻抗匹配,使信源输出尽量大的功率给滤波器,如果不考虑滤波器本身的损耗,滤波器也就传递尽量大的功率到负载。

对于无用的频率分量,即欲滤除的频率分量,尽量使滤波器输入端与前级信源输出端之间阻抗失配,使信源输出尽量低的功率给滤波器,负载从滤波器得到的功率当然就小了。

这才是滤波器具有频率选择作用的实质原因,滤波器的作用就是控制信源对不同的频率成分输出不同的功率。

至于电容通高频、阻低频,电感阻高频、通低频,是滤波器电路的微观解释。

运算放大器构成的有源滤波器,有所不同。是以电感或电容等电抗性原件参与构成反馈网络,使不同的频率成分具有不同的增益。

网友D:
就是你的眼神杀死的地方!

网友E:
滤波具有频率选择性,对不同的频率成分输出不同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