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有人弄过嵌入式Web Server吗?我手里资料有限,帮帮忙啊

楼主(2013-12-12):
有人弄过嵌入式Web Server吗?我手里资料有限,帮帮忙啊

网友A:
可以提供针对RT-Thread专门设计的Webnet商业版本,有lib和源代码两种授权方式。

网友B:
这个web也只能搭建简单的远程配置用。逐层实现。先有硬件支持网络,然后软件实现基本的TCP/IP传输,这基础上实现HTTP请求。
简单的就是把网页页面的源代码字符串内容都烧录到芯片ROM里。网页的内容一般也很少且固定,类似路由器里那样。
复杂的就是上操作系统和文件系统,比如用linux,有专门的WEB服务器程序,修改网页会比较方便,不需要重新烧录。把网页放在指定目录下就OK了。

网友C:
Linux下lnmp,裸机下lwip、tcp-net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