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 看门狗把芯片锁死不能JTAG

楼主(2013-12-12):
debug看门狗程序后,LM3S9B92锁死,看门狗不断中断使JTAG锁死,现在不能调试不知道怎么解锁

网友A:
看门狗怎么能把JTAG锁死?!似乎没见过这种功能

网友B:
多试几次。。。。。看哪次运气好能在狗复位之前搞定它。。。。。

网友B:
程序可以在复位后过几秒再启动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可以在复位后过几秒再启动狗。。。。。。

它现在自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它现在自己好了~~~~~

很有意思哦,不知道怎么地就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有意思哦,不知道怎么地就又好了

很有可能是仿真器出问题了 刚开始没弄清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很有可能是仿真器出问题了 刚开始没弄清楚

呵呵,我也遇到过好几次类似问题了

楼主:
恩 我刚学这个两个月 还是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