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种接线端子?

楼主(2013-12-12):
      做个东西,想做成抽屉式的,一个机箱加一个设备。需要一种接线端子,机箱外壳上是端子母座,设备上是公头,设备可以通过像抽屉式动作一样插入抽出机箱。求各位推荐好用的端子,谢谢@

网友A:
欧式端子?

网友B:
要几个脚的, 用抽斗式活动硬盘的插座行吗?

http://zxkt.taobao.com/search.htm?spm=2013.1.w6-1486473954.45.MAoAmD&scid=156531936&scname=xbfKvcGsvdPG9w%3D%3D&checkedRange=true&queryType=cat

连接器规格书 6册 46.3M 〓

连接器规格书 联益康电子
连接器规格书 联益康电子 2007
SATA系列
IC插座系列
圆PIN排针排母规格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几个脚的, 用抽斗式活动硬盘的插座行吗?

〓 连接器规格书 6册 46.3M 〓

20脚,机箱外壳上的母座能压线,设备上是公头,公头上的线连接到PCB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脚,机箱外壳上的母座能压线,设备上是公头,公头上的线连接到PCB上。

很少见这么用法,去淘宝看看

http://zxkt.taobao.com/search.htm?spm=a1z10.3.w6-698291770.43.h0bG2t&scid=156531654&scname=RkPRuc%2FfIERDMiBEQzPFo73H&checkedRange=true&queryType=c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