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28062编译的警告问题

楼主(2013-12-12):
以下是编译28062是报的警告问题,请问是什么意思?好像能正常运行,有别的问题吗?

Description Resource Path Location Type
#16002-D build attribute vendor section TI missing in "C:/ti/controlSUITE/libs/math/IQmath/v160/lib/IQmath.lib<IQ24cosPU.obj>": compatibility cannot be determined ACI_28062_01 C/C++ Problem

网友A:
IQmath格式编译时的编译器的版本与当前的工程的compiler版本不一样。 不用管它~~

网友B:
木见过的。

网友C(2015-02-04):
这个主要是iqmath采用老的编译器,估计你用的ccs是5以上的,此时的ccs版本用的新的编译器,所以出现警告不匹配,不用管它,正常用

网友D(2016-03-01):
项目属性->Diagnostic->Suppress diagnostic里加一条,16002,就不再提示这个报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