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实时校时问题

楼主(2013-12-12):
手上有个 HOLUX GR-87 (GPS模块)
如何利用GPS接收实时时间给单片机STC89C52对时钟芯片 DS12C877+ 校时。。。
现在刚接触到这模块方面的知识。。。请各位指点指点

网友A:
曾经想做一个GPS钟解决家里钟表太多不知道哪一个准的问题,后来发现室内没GPS信号,天线放室外会被雷劈,最后弄了几个JJY/BPC模块搞定了。

网友B:
这个好像没有技术难度吧,因为GPS的时间是可读出来的,你读出来后直接往RTC芯片的寄存器里写就行了。

网友C:
很简单,主要是数据收到后的格式解析。

网友D:
首先 你要了解GPS 数据 俗称“NIMA”
然后解析

网友D:
还有 二楼说了,室内是没有信号的

网友E:
室内校时不一定发GPS,可以通过官方的时间服务器,使用NTP协议校时。

网友F:
弄懂GPS模块的通讯协议,会MCU编程即可。

楼主:
那位有没有GPS模块的C程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弄懂GPS模块的通讯协议,会MCU编程即可。

你好!想请教一下,你有这方面的资料吗?或有GPS模块的程序,参考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没有技术难度吧,因为GPS的时间是可读出来的,你读出来后直接往RTC芯片的寄存器里写就行了。
...

嗯,现在是没资料参考。。。不知从何下手,你有这方面的资料吗/或模块的程序

网友G:
巧了,我大学时候单片机课程设计就做的这个,GR87,GPS,51单片机驱动处理数据,1602液晶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巧了,我大学时候单片机课程设计就做的这个,GR87,GPS,51单片机驱动处理数据,1602液晶显示 ...

:),可否指点一下:$

网友G:
就是串口发命令,接收数据,看看GR87的规格书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串口发命令,接收数据,看看GR87的规格书就行了

想请教一下,有GR87模块接收的协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串口发命令,接收数据,看看GR87的规格书就行了

请问一下,你有GR87接收协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串口发命令,接收数据,看看GR87的规格书就行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好!想请教一下,你有这方面的资料吗?或有GPS模块的程序,参考参考

去搜索NMEA协议,本站下载栏目里就有。

网友H:
其实挺多资料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其实挺多资料的

拿走了

网友J:
校时还这么高科技~我就用网络校时,日常生活时间精度好像不要求那么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