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 ISP 烧写的问题

楼主(2013-12-12):
    我们的几款产品都用STM32,都是串口烧写的。但发现了一个问题个别的板子(约4%)无法烧写,可以看到Rxd引脚的信号,但是TXD一直没回应,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楼主:
电源无问题,外围器件也换了,都不行。板子是机器焊接的

网友A:
这个一直在用JTAG和SWD下载,串口没用过,帮顶一下

网友B:
应该还是烧写那地方出了问题   有可能是程序没有真正烧到片子里   楼主  重新烧写一次   看看

楼主:
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多数板子可以,只有少数的不行,我甚至怀疑是不是片子本身有问题

网友C:
可能没焊好,  不然就是芯片有问题.

网友D:
串口怎么烧写?一直用JTAG...

楼主:
焊接都是机器焊的,不会有问题,因为板子上还有一个引脚更密的芯片,那个芯片就没有问题

网友E:
以前的公司用这种方式烧写成功率也低,要反复操作才会成功,同求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