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LM4890的shutdow时带来的“po.po噪声问题

楼主(2013-12-12):
最近搞个小功放,卡壳了,控制LM4890的shutdow时,总是有Po,po噪声,没有招了,有经验的请帮忙。

网友A:
你按手册调整参数,那个68K调小点

网友B:
又见楼上的大神

楼主:
换成和规格书上一样的参数了,还是有popo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成和规格书上一样的参数了,还是有popo声

这个中文资料容易看些. 你检查你的关断电平,到0了吗?你的供电纹波大吗?直接在1脚接地看看. 下面这个似乎与关机没关系.感觉你的关机0没到位.哈哈,示波器看一下. 是硬开关还是电子开关?要是电子开关,把导通度加深点.

楼主:
不管是硬开关还是电子开关都是一样的问题,会不会是买了歪货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