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PADS2007的进来

楼主(2013-12-12):
现在需要把PADS2007的PCB文件导入到PROTEL99中,但是需要先把PADS的文件导出来,为什么我的PADS保存和另存为这两个功能不能用,见下图,打开PCB文件时,出现这个对话框,点确定可以正常打开PCB文件,但是里面的保存和另存为这两个按钮是灰色的,无法点击,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A:
现在都用PADS9.5了咯!

网友B:
一般都不是正版安装程序,安装时LICENSE文件没装好,,,要看安装**文件提供的方法

网友C:
你的图太小 看不清楚
就截弹出那个
另外,多数是**的问题,
你换高版本的试试吧

网友D:
重新安装下license吧 或者重新安装下软件  你都没**成功 功能肯定不对你开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