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烧了

楼主(2013-12-12):
有没有人遇到DSP忽然烧了的情况,也没做什么短路之类的误操作,电源芯片输出的3.3V的电源,上电或断电时有毛刺,有时候毛刺能达到6V。是这个毛刺引起的呢?还是手上静电引起的呢?

网友A:
情况比较多   使用2812也出现过不知道什么原因烧了
你有没有上电运行的时候测试时不小心短路临近两个引脚
最重要的有没有带电热插拔仿真器
电源的毛刺你是指的稳压后输出3.3处会出现6V的毛刺
这个肯定是有严重影响的

网友B:
我烧过两次了,短路一次,AD一次!我是自己不小心。楼主6V的毛刺是不是稳压芯片不好啊,换个好点儿的试试呗。

网友C:
电源芯片的原因吧。

网友C:
电源输入和输出 配置电容。

网友C:
才能保证电源不会变化太大的。

网友D:
芯片不会无缘无故的坏,所以先手要查外围有没有问题。

网友E:
DSP芯片烧了是一个很悲催的事

网友F:
电子系统  电源的稳定性最重要啦

网友G(2014-01-12):
电源毛刺一般引起这种情况的都是超出电源负荷造成的.,这个当然影响是很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