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求助:EM78P153的代码选项寄存器word0、word1、word2怎么赋值

楼主(2013-12-12):
如题,EM78P153提供了三个代码选项寄存器,datasheet里面又说在执行程序时不能存取,那怎么赋值呢?这是位配置?
写了个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调用的时候 delay(1000);出现warning说是从short转换到unsigned int溢出,改成255以内就可以了,这是什么情况?
谢谢回复!

网友A:
代码选项寄存器 烧写的时候 写进去,不供程序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选项寄存器 烧写的时候 写进去,不供程序使用

怎么写进去,是在烧写软件里设置吗?我用的wiceplus该怎么设置?

网友A:
wiceplus是 仿真软件,应该用烧写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ceplus是 仿真软件,应该用烧写软件

哦,那用哪个烧写软件好些呢?百度了一下没搜到。谢谢

网友A:
官方网站啊

楼主:
谢谢!问一个非相关问题,结贴是什么,怎么结?

网友B:
帖子的上面,有结贴的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帖子的上面,有结贴的链接

就是标题右边的“【复制链接】”?“此贴已结(0)”什么意思?跟积分有关?:loveliness:

网友A:
你送积分 给回答你问题的人 ,不会扣除你自己的积分,0分会自动结

网友B:
给分数为0的帖子,发帖的同时会自动结贴

网友C:
鉴于初学者要多看仔细看数据手册,然后常看看官网,都有历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