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芯片发热问题

楼主(2013-12-12):
为什么一上电MAX3223通信芯片就会慢慢的发热呢

网友A:
你莫非电压超了?
不光是供电电压 还有输入IO 电压
以及输出负载电流

网友B:
电路图发出来啊

网友C:
检查各电容是否都用的瓷片,容量是否在数据手册给定范围内?

网友D:
1、检查电源;
2、检查芯片的,正压和负压;
3、检查电容;
4、MAX3232芯片很多,假的,换一个其他供应商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