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OS管给出功耗多少多少W有什么意义

楼主(2013-12-12):
如题 ,MOS管的功耗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MOS管上面的承爱的功耗与散热有关,直接给出几十W,几百W的功耗有什么意义呢

楼主:
哎知道了,这功耗就是通过最大结温和热阻算出来的

网友A(点评):
你还是不知道。

网友A:
导通电阻,最大持续电流,是饱和导通时的要求。还有放大时的要求,功耗就是其中之一。与三极管的最大功耗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