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LM7322运放同相接地输出高

楼主(2013-12-12):
有谁遇到过,LM7322接成电压跟随器,同相输入地,输出是电源电压,在1V一下,都是不能输出偏差大,正常输入信号,能正常输出。反馈回路电阻是一比一。同相2个电阻也是1比1.有谁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偏置电压的原因,按道理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个电压采集会有不稳定的情况吗?稳压管去掉。

这个电压采集会有不稳定的情况吗?稳压管去掉。

网友A:
有电路图的么,配合图的说明下的会好理解写的啊

网友B:
"LM7322接成电压跟随器,同相输入地 "
既然是电压跟随器, 同相就是输入端, 怎么还能输入地?

网友C:
这个图    看的有点怪   楼主   方便的话   上个全图   大家一起分析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7322接成电压跟随器,同相输入地 "
既然是电压跟随器, 同相就是输入端, 怎么还能输入地? ...

为什么不可以呢?接地跟随就到地了。所以,这个可能和片子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    看的有点怪   楼主   方便的话   上个全图   大家一起分析分析

这个就是全图,不知道哪里怪了。电路很简单。一个负反馈的放大电路。

网友D:
实在不行  你用仿真软件试一试  不就知道了   楼主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可以呢?接地跟随就到地了。所以,这个可能和片子有关。

既然是跟随器, 就是同相输入, 反相短接输出的接法了, 何以再来个 "同相输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