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片机使用指针是否会提高代码的运行效率,why

楼主(2013-12-12):
单片机使用指针是否会提高代码的运行效率,why?

网友A:
指针是C语言的精华,不只是单片机,所有的C用好指针都可以提高效率,因为数据不用考来考去,只用“哪里不会点哪里”就可以了。还可以处理链表、堆栈等数据结构问题,详细介绍,请参看谭浩强的C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针是C语言的精华,不只是单片机,所有的C用好指针都可以提高效率,因为数据不用考来考去,只用“哪里不会 ...

:)“数据不用考来考去”是说“要是直接用变量做运算,这个变量先要考到特定的寄存器再运算,要是用指针运算,直接在对应的地址取数据运算?  另外,哪里不会点哪里是个什么意思?

网友A:
用伪代码给你解释:

send (unsigned char i);

send (unsigned char* i);

这两个函数你觉得哪种快?指针带的是地址信息,而不是数据本身,特别是大数据量的缓冲区,有时候处理数据根本不需要把数据拷贝出来,只需要用指针指过去,就可以了,这个就是“哪里不会点哪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指针是C语言的精华,不只是单片机,所有的C用好指针都可以提高效率,因为数据不用考来考去,只用“哪里不会 ...

51就R0、R1两个间址寄存器,用指针会严重降低效率,无论是代码空间还是执行效率都会拖后腿!!!实际上8位机很少有用指针能提高效率的,完全是因为间址(indirect addressing)变址(index addressing)寄存器和相关指令匮乏导致的,在8位PIC单片机上尤为突出。

只有从8位机蜕变到32位机,pointers才会从癞**转型成白天鹅。

网友C:
这个还与内核有关,
51的话特定指针还是可以的,通用指针效率就低了
ARM这类芯片效率就很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51就R0、R1两个间址寄存器,用指针会严重降低效率,无论是代码空间还是执行效率都会拖后腿!!!实际上8 ...

51中的指针并不是就只用R0、R1来实现的。如果是xdata类型的指针,编译时直接换成的是DPTR

网友B:
引用 网友D:
51中的指针并不是就只用R0、R1来实现的。如果是xdata类型的指针,编译时直接换成的是DPTR ...

DPTR更慢

网友E:
这个还是要看具体情况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伪代码给你解释:

send (unsigned char i);

牛!好有意思的说法!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牛!好有意思的说法!懂了!

呵呵,你也得参考5楼的说法,指针是用好了才快,用不好也快不了,如果有兴趣,建议研究一些C的反汇编代码,可以看出究竟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51就R0、R1两个间址寄存器,用指针会严重降低效率,无论是代码空间还是执行效率都会拖后腿!!!实际上8 ...

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也得参考5楼的说法,指针是用好了才快,用不好也快不了,如果有兴趣,建议研究一些C的反汇编代码 ...

嗯嗯,谢了!

网友F:
单片机的指针,可以指向一切你想看到的东西,包括数据,指令,功能寄存器,总之,没招的时候,指针就是好招,呵呵

网友G:
说到效率,既要从细节着手,更要从宏观上着手,这包括两方面: 更优的算法 以及 更优的架构

网友G:
说到效率,既要从细节着手,更要从宏观上着手,这包括两方面: 更优的算法 以及 更优的架构

比如说,排序:
从细节着手:指针操作,寄存器变量,逆向循环(i++还是i--的问题)...
从算法着手:冒泡排序,快速排序。
从架构着手:优化业务模型,让排序不再需要。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说到效率,既要从细节着手,更要从宏观上着手,这包括两方面: 更优的算法 以及 更优的架构

比如说,排序 ...

绝对的核心精华,常见的技术毛病就是局限于技巧或细节,结果忘了自己到底在追求什么结果,人生亦是如此啊,哲理啊

网友H:
我到现在都还没搞懂指针用法,不过我只是觉得只要能在单片机资源与自己的设计要求中寻找到平衡点就可以了。

网友I:
帮助文档里好像有  51指针效率不咋地  比数组要低

网友J:
哪里不会点哪里;P

网友K:
引用 网友B:
51就R0、R1两个间址寄存器,用指针会严重降低效率,无论是代码空间还是执行效率都会拖后腿!!!实际上8 ...

老朴说的对,指针最好少在八位机上面用

网友L:
感觉指针的程序可读性不太好啊

网友:
最好的应该是反汇编直接看汇编代码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指针是C语言的精华,不只是单片机,所有的C用好指针都可以提高效率,因为数据不用考来考去,只用“哪里不会 ...

最好看看c primer plus c和指针

网友N:
51的指针,注意记得关键字:code,xdata, 三字节
回调指针是无法用了,因为静态栈。
回调指针,是软件脱离低级依赖的关键、模块化
再吼一句,M3的时代来临,我们有希望脱离低级/繁琐的编码工作。
在单片机里面玩架构/玩代码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