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路] 华荣产KBZ-400真空馈电开关智能综合保护器维修小结

楼主(2013-12-12):
WXK—T01馈电智能综合保护器维修小记
WXK---T01馈电智能综合保护器系华荣防爆电器公司所出品KBZ系列真空馈电开关之配套设备。该保护装置采用现阶段电子主流技术,使用一DSP芯片(共计144脚)为核心处理器,用以对各种参数进行分析处理,并针对各种参数大小给予相对应的反应;另外使用一64脚16位单片机为数据显示、参数设置、参数保存、故障显示、故障查询等功能的微处理器(俗称CPU)。
正是采用了上述两种前沿技术,才使得该设备具有高精度的数据处理及先进的保护算法,保护精度高,反应速度快等诸多无与伦比的优势。但是正因采用了如此高技术的设备,在因各种原因损坏后,使得其维修工作变的十分棘手。
仅就该设备硬件维修而言,要想进行维修排除故障,除了要有扎实的模拟电路基础外,还要拥有十分完备的数字电路知识,因为这两种知识是维修的基础和先决条件。此外由于该设备因单片机及其外围元件而引发的故障也较多,故对单片机的技术知识也要有一定的储备。而对于该设备的软件层面,由于我矿维修资料和维修工具十分匮乏,只能作罢。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仅维修该保护装置硬件部分就十分繁杂和困难,也对各种电子技术的掌握提出了十分苛刻的要求,无怪乎厂家也将该设备外包给专业科研机构进行研发和生产,并对该设备的后续维修无能为力,只能要求使用单位花费不菲的价格购买新机。
本人响应公司勤俭节约的号召,利用自学专业技术知识,依靠10余年维修经验,大胆尝试维修该设备,在虚心请教诸多相关技术高手后,终于大致掌握了该设备的电路框架和维修要点、难点。并经过10余天艰苦而富有成效的忙碌后,终于维修好了一款该设备,经维修后的设备在实际使用中安全可靠的运行了近两个月,基本可以判定了该设备已经维修成功。现将该型设备的大致维修步骤与维修重点,和各位同仁一起分享,以求相互交流,共同进步。
首先,本人将待修的设备进行初步筛选,对于显示混乱、参数无**常写入并无法保存等典型的软件故障设备,将其剔除在外,让其充当配件使用。然后对剩余的进行开机检测,并根据其故障类型来判断大致损坏范围,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维修。按故障类型可分为:电源部分、I/O接口部分、动作执行部分、运算放大部分、单片机外设元件部分等几大区块,并根据故障类型采用有区别的维修措施。
  对于电源部分的维修看似简单,实际上却相当繁杂。因为该装置共计采用了4路电源,一者供给设备微处理器的工作电源(+3.3V);二者供给设备运放ICCMOS数字线路±5V电源;再者为动作执行元件(DC继电器)提供+12V电源;最后为+36V对地绝缘监视电源。
I/O接口部分主要采用新型的光耦元件,而该类型元件工作相对稳定,故障率相对较低,一般可采用直接替代方法进行维修。
由DC继电器和继电器驱动两大部分构成的动作执行区块,故障较多的发生在DC继电器层面,其主要原因为继电器动作频繁,触头磨损严重或烧蚀而损坏,只要跟换同类型的继电器就行,为故障处理中最简单的一环。
运算放大部分却是维修的重点和难点所在。该保护器的数据处理和转换工作均采用双电源的(±12V)的专用运算放大器LM324来完成,其每种保护功能均由1—3个不等的LM324完成,而LM324为4运算放大器,及每个LM324都有4个单独的运放组成,其每组运放又有可能接成比例、乘法、加法、电压跟随放大器、积分、微分或者PID等多种形式,加上其外围元件足以千计,其维修难度不言自喻。针对这种情况,可以以所发生故障的类型为线索,对运算部分进行有目的的检测。例如出现三相电压不平衡、缺相等关于三相电压检测方面的故障时,应着重检测U6、U9、U11三个IC,判断依据为其输出管脚的电压值。本人维修好的那款设备正是由于U9性能变劣而致使故障发生。
需要指出的是与IC相关连的贴片元件也是重点排查对象,原因为贴片元件功率较小,在长期带电工作中会因热量聚集造成元件变质,从而致使IC的工作电位发生偏移,影响设备的正常运行。
最后部分为单片机外围部分,对于该部分重点应放在单片机三要素(电源、时钟、复位)的检测上:1、电源部分分别为两种CPU的工作电压分别提供+5V和+3.3V电源,由于CPU对电源的要求相对较高,故CPU前级一般加装具有Watch Dog功能的TL77系列集成块来进行电压管理,该部分损坏的可能性较大,检测应予以足够的重视;2、时钟部分是单片机外设时钟振荡电路,一般由一个晶体振荡器和两只贴片电容组成,如果这部分损坏最好用示波器进行检测;3、复位电路相对较为复杂,一般进行常规的检测即可。
以上就是本人对WXK---T01馈电智能综合保护器维修的一些浅知拙见,其中不乏自己的推测,更有一部分来自技术高手的经验总结,至于具体的维修工作则因具体情况而定。总之,将复杂纷繁的电路切割成相对独立的小块,进行有针对性的检测,既让维修工作变的简单又做到了有的放矢,事半功倍。

楼主(2014-04-18):
谢谢版主的鼓励,我会加油的

网友A(2018-10-30):
谢谢王师傅分享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王师傅分享经验

你是煤矿电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