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
用1768的IIC控制AIC23,器件子地址和器件从地址分别是什么?

楼主(2013-12-12):
用IIC控制AIC23,0x34是它的期间从地址吗?对于AIC23来说它的寄存器地址是器件子地址吗?谁能给我讲解一下器件子地址呀

楼主:
我顶,求解答啊~~~~~~~~~~~~~~~

网友A:
从机地址就是I2C用来访问AIC的,子地址当然就是用来访问AIC里的寄存器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机地址就是I2C用来访问AIC的,子地址当然就是用来访问AIC里的寄存器的了

比如我要向地址为0x11的寄存器发数据0xff,向地址为0x22的寄存器里发数据0x55,那我IIC的发送顺序是IIC_Send(0x11)-> ack ->IIC_Send(0xff) ->ack ->IIC_Send(0x22) ->ack ->IIC_Send(0x55)   是这样的顺序吗?

网友B:
顺序是对的,不过前面还要加一句IIC_Send(从机地址)-从机ack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序是对的,不过前面还要加一句IIC_Send(从机地址)-从机ack

谢谢,控制字没问题了,但是发现aic23外部晶振两端的电压不一样,相差较大,XTI脚的电压约为0.8V,XTO脚的约为0.2V,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有影响吗?

网友B:
只要能正常工作该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