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bga走线、焊盘问题

楼主(2013-12-12):
一个324的BGA,球间距是0.8,球直径为0.3,球焊盘datasheet上是0.4,现准备用走线5mil,线间距/线与焊盘间距也为5mil,在焊盘间用过孔10mil/16mil,这样子几乎尺寸都用光了,约束太强了。计算如下:0.8=31.4,球焊盘之间留有0.4=15.748,所以只有0.748的自由空间了,这样会不会出问题啊,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球直径为0.3,球焊盘datasheet上是0.4
这点你肯定看错了,
一般做焊盘要么和球直径一致,要么X0.8 做0.24的焊盘。
不会做0.4的。

网友A:
过孔你可以打是8mil左右

网友B:
路过,表示没焊过BGA球封装

网友C:
焊盘尺寸不对,一般是球直径的七到八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