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端设置问题

楼主(2013-12-12):
今天写一个矩阵键盘程序,不知怎么的总失败,程序大概是:
   DDRA=0XFF;//设置口A为输出
     PORTA=0XFE;// 口A输出11111110
       DDRA=0X00;//色值口A为输入
       if(PINA!=PORTA)//假设按键按下为0111 1110
          {
           dlay();
           if(PINA!=PORTA)
            {
             switch(PINA)
                {
                  case  0x7e:breack;
  在51中用这种思路很好的就实现了,但这里却不信,没有进入switch中,所以在想是不是端口设置有问题?????

网友A:
51端口是oc输出的,avr是推挽输出的,本质差别

网友B:
楼主写程序都不看datasheet?

楼主:
小弟  菜鸟sheet了解的不好   经过仔细研究发现 “DDRA=0X00;//色值口A为输入”错了,直接把原先输出最低位屏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