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Q2440烧写裸板LED程序 Length of file is too big

楼主(2013-12-12):
[7] Download Program (uCOS-II or TQ2440_Test) to SDRAM and Run it
下载裸板程序到SDRAM并且运行
Length of file is too big : 2122219124 > 63561596
## Starting application at 0x7E7E7E7E ...
出现上述问题

我的LED裸板程序:
.text
.global _start
_start:
            LDR   R0,=0X53000000   @ 看门狗的地址
            MOV   R1,#0X0
            STR   R1,[R0]       @ 关闭看门狗

            LDR     R0,=0x56000010      @ R0设为GPBCON寄存器。此寄存器
                                        @ 用于选择端口B各引脚的功能:
                                        @ 是输出、是输入、还是其他
            MOV     R1,#0x00000400
            STR     R1,[R0]             @ 设置GPB5为输出口, 位[10:9]=0b01
            LDR     R0,=0x56000014      @ R0设为GPBDAT寄存器。此寄存器
                                        @ 用于读/写端口B各引脚的数据
            MOV     R1,#0x00000000      @ 此值改为0x00000020,
                                        @ 可让LED1熄灭
            STR     R1,[R0]             @ GPB5输出0,LED1点亮
MAIN_LOOP:
            B       MAIN_LOOP

Makefile文件:
led_on.bin : led_on.S
arm-linux-gcc -g -c -o led_on.o led_on.S
arm-linux-ld -Ttext 0x0000000 -g led_on.o -o led_on_elf
arm-linux-objcopy -O binary -S led_on_elf led_on.bin
clean:
rm -f   led_on.bin led_on_elf *.o

网友A:
这是所有程序么?没有告诉cpu外设基地址吧?

网友B(2015-07-25):
我也遇到这个了,你解决了吗?虽然可以用另一个方法烧写运行,但我想知道是这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