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三极管的放大倍数B与什么有关?

楼主(2013-12-12):
(无正文)

网友A:
三极管要具有放大作用,除了满足外部所加电源的极性要满足发射结正偏和集电结反偏外,内部结构上也很讲究,以NPN为例:①发射区掺杂浓度很高,所以有大量多子即电子;②基区很薄且杂质浓度低,所以从发射区来的电子只有极少数与基区的空穴复合形成基极电流,而剩下的大多数电子会继续扩散到集电结附近;③集电结面积很大,为的是有利于将基区扩散过来的电子多收集形成集电极电流。一般情况下,选择β为几十至一百多倍为好,太小放大能力不强,太大性能不稳定。

网友B(点评):
倍数的选择,太古板

网友B:
楼主是想学电路呢还是做管子呢

网友C:
楼主入错门了。

楼主:
学管子的,三极管的内部结构我知道,就是想问下三极管的放大倍数B与内部的什么结构有关。

网友B(点评):
会学到的,不必提前预习

网友D:
看曲线吧

楼主:
好吧那提高三极管开关速度的方法?在base 和Emitter 加个肖特基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三极管的深饱和区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危害?还有是预截止区?求大神指导。

网友B(点评):
限制饱和深度,以期提高开关速度

楼主:
额,能解释清楚点吗

网友E:
元件属性吧!加工工艺?

网友F:
管它呢。。。。你买的时候,就可以知道。。。。。

楼主:
额,现在在学工艺,所以请大神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