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智浦DFN 封装场效三极管产品组合 (2x2mm,1x1mm) 介绍及应用

楼主(2013-12-12):
主 题:恩智浦DFN 封装场效三极管产品组合 (2x2mm,1x1mm) 介绍及应用

演讲人:
许旭景

时 间:2013-12-17 10:00:00

简 介:从目前便携式设备设计的观点来看,在轻薄短小的设计趋势下,更小的PCB尺寸及器件高度降低是必然的趋势。小信号场效三极管被广泛设计在便携设备用于电池充电器/保护,负载开关,电源开关和背光应用。因此选择合适的场效三极管组件于每个应用上,将有助于得到更好的效率,降低了PCB板的大小。另外很重要的场效三极管封装的热消散获得更高的效率。恩智浦半导体提供完整DFN封装的场效三极管产品应用于便携设备的应用方案,以支持客户能得到更好的效率,减少电路板尺寸。

会议现场接口
http://seminar.21ic.com/show-meeting?meeting_id=149  (2013.12.17 10:00后才可以进入)

注:如果您有相关技术问题,可以跟帖提出!NXP公司的专家会为您现场解答!

网友A:
提前预告,是对的

网友B:
无引脚封装是否能代替带引脚的封装?

专家回复:DFN package could replace the normal package and higher power density

网友B:
产品最快交货周期多长?

专家回复:It depend on defferent part number

网友B:
尺寸小了,电流是否也小了

专家回复:compare with the normal package , the DFN package provide the smaller dimension but higher current capability.

网友B:
目前有nxp有多少款mosfet产品采用dfn1010封装?

专家回复:more than 20 different types

网友B:
无引脚封装相比带引脚的有什么优势?

专家回复:samller package with higher power density , reduce the PCB size , provide the lower height

网友B:
现在普遍应用的是无引脚的还是带引脚的?

专家回复:DFN package is popular in portable device design now.

网友B:
小信号三极管一般作为控制开关用,要让其饱和导通,它的基极电流一般取多少?

专家回复:it is depends on the Hfe value

网友B:
无引脚会不会全面取代带引脚的?

专家回复:The DFN package is the design trend  for the slim type device , the DFN package is popular in this kind of design now and it will be the mainstream in the future.

网友B:
DFN1010这种封装形式应用于哪些领域?

专家回复:The DFN1010 package is suitable for mobile , slim type design application.

网友B:
怎样降低导通损耗的?

专家回复:The power loss include the conduction loss and switching loss. for load switch application , the conduction loss is the key factor. The lower Rds(on) helps to reduce the power dissipation.

网友B:
开关电源的可靠性和性价比是不是也有了新要求?

专家回复:the design trend is the smaller package with higher power density

网友B:
nxp小信号MOSFET是否易遭静电损毁?

专家回复:some device provide the esd protection function , some device not.

网友B:
这种超小型封装只能应用于电源管理器件上吗?

专家回复:The kind sof packages are suitable for both signal and power switch application.

网友B:
焊接布局和PCB状态对功耗有什么影响?

专家回复:The bigger pad size will help to dissipate the heat , the device could handle the hgiher power dissipation.

网友B:
是否适用于汽车仪表盘?

专家回复:some devices are meet the auotmotive specification

网友B:
更多xtal尺寸纳入封装有什么好处?只是降低封装尺寸吗?

专家回复:the more xtal in side the package will get the lower Rds(on) to reduce the power dissipation.

网友B:
无引脚封装为什么可以提高最大漏极电流能力?

专家回复:DFN package provide the bigger pad in bottum side , the heat could go through the PCB to disappear the heat , so the power dissipation capability is better than the normal package , the higher power dissipation capability will get the higher Id current.

网友B:
如何下载相关的技术资料?

专家回复:pls go thorugh below website. http://www.nxp.com

网友B:
dfn1010、dfn2020、dfn1006应用上有何区别?

专家回复:DFN2020 provide the higher power dissipation capability DFN1010 size is 1.0*1.0 DFN202 size is 2.0*2.0 DFN1006 size is 1.0*0.6

网友B:
dfn1010封装晶体管功率耗散、电压范围是多少?

专家回复:the DFN1010 power dissipation capability is up to 1w

网友B:
产品都已经上市了吗?

专家回复:whole the DFN2020 , DFN1010 and DFN1006 device alreday released in this market

网友B:
带引脚封装会全部被无引脚封装取代?

专家回复:it depends on the design , for portable device , the DFN package is the trend in the future.

网友B:
在4层pcb电路板上时,散热性能与smd封装相比如何?

专家回复:the more pad size will help to dissipate the heat , the more pcb layers would aslo help to dissipate the heat

网友B:
小信号MOSFET有无引脚封装吗?

专家回复:yes , we provide the DFN1006 package for small signal  switch application.

网友B:
封装尺寸还会向更小的方向发展吗?

专家回复:since the end product "slim" and "light" design is the trend in the future , the compoenet is also become more and more smaller.

网友B:
NXP的DNF产品较其他厂商产品有什么优势?

专家回复:NXP DFN package provide the solder side pad to get the higher solderability and easy checking the soldering quality.

网友B:
元器件应用的时候是否需要更多关注元器件的散热?

专家回复:the thermal perfromacne is very important for such kind of device and design.

网友B:
恩智浦都有哪些产品?

专家回复:NXP standard product provide the transistor , diode , mosfet and ESD protection device.

网友B:
这种1X0.6mm的封装已经用到哪些产品了吗?效果如何?

专家回复:It is popular used in portable deice application and get positive feedback.

网友B:
为什么NXP认为引脚封装会被DFN取代?

专家回复:DFN package provide the smaller package with higher power density.Since the portable device , the slim design is the trend now. DFN package help designer to achieve the slim design.

网友B:
未来器件封装发展的趋势是什么?

专家回复:leadless , smaller package with higher power density is the trend in the future.

网友B:
在带引脚封装到DFN封装的转换中,NXP做了哪些改变?

专家回复:NXP improvment the solder side pad let the robust soldering and easy chceking the soldering quality.

网友C:
1.1mm2 的无引脚塑料封装首个3A的晶体管,电流值很大呀。无引脚封装会节省PCB的面积,但是电路设计中的耐电压和耐电流还有ESD 保护如何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