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28069F芯片的EPWM

楼主(2013-12-13):
      大家好!
    我用的是TI的28069F芯片通过FOC来控制电机,设速度为正负能转动,当设速度为0时,烧掉了电机驱动芯片。速度为0是还是有PWM生成,占空比应该是不变的,现在我怀疑是PWMA、B同时高电平烧了电机驱动芯片。不知TI的EPWM设置为互补带死区模式后,有什么情况可以让PWMA、B同时高电平?(之后都没对PWM进行设置改变,只是改变占空比)

网友A:
如果只改变占空比工作是正常的   不会存在同时高或者同时低
事件管理器是可以把两路互补的PWM输出口强制同时为高  这都是需要设置寄存器的
你的这种控制方式  我觉得占空比应该为50%的时候为停止  大于正转 小于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改变占空比工作是正常的   不会存在同时高或者同时低
事件管理器是可以把两路互补的PWM输出口强制同 ...

我看TI的例程里,PWM初始化配置是带死区互补,之后没设置强制同时为高。这样是不是永远不会出现PWM同时为高(不知DSP的PWM硬件是不是这样实现),我想如果A路占空比足够大,会不会挤压了死区的时间从而造成同时高电平。
用的是SVPWM控制,3组PWM占空比不变时停止,按照扇区顺序控制正反转。
衷心感谢你的回复,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TI的例程里,PWM初始化配置是带死区互补,之后没设置强制同时为高。这样是不是永远不会出现PWM同时为 ...

哦  是SVPWM波
我觉得这个TI的控制器是绝对能保证的   不会在过高的情况下丢失了死区
我建议你先不要接电机  然后进行控制   如果在上次烧驱动的情况下出现驱动器的桥
发热  就说明死区真的没了或者出现上下桥短路的情况了
结合示波器看看波形    哦   不加电机的情况下能不能降低一下母线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