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分频和滤波有什么区别呀

楼主(2013-12-13):
分频和滤波有什么区别呀?刚刚那个表中的N是什么意思呢?不是太理解!

网友A:
分频就是假如72MHZ,2分频的话就是36MHZ了,4分频就是18MHZ了,滤波,不知道是不是一般模电上说的滤除不平滑的波形的意思.

网友B:
为什么要滤波,首先这个是输入捕获模式的时候才会用到,其次,一般你捕获的脉冲在边沿处都会有震荡,如果不滤波,可能会不停的进入捕获中断,滤波后,比如说上升沿,从低电平连续得到好几个高电平后才会确认进入捕获中断,或者干扰产生一个小尖刺不会触发进入中断的,分频就是楼上所讲了。

网友C:
如果楼主要进行一个上升沿的触发的话,可能会因为内部信号的不稳或外界的干扰,使信号出现抖动,滤波后待信号稳定后再进行计算高电平持续的时间,即可计算周期或频率了。而分频就是把频率分了,二分频后72M为36M了,其他的同理了。

网友D:
滤波N的选择有人解惑下吗?有没有习惯取N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