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串口下载的方法

楼主(2013-12-13):
      除非STM8片子的空的,如果复位运行的是自带Bootloader,而且要通过串口下载程序的话,必须在1s内点击上位机,要不然就运行用户程序了。这一步很麻烦,所以想把它给省掉.
    后来发现上位机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在启动画面点击Next后,会先从串口的DTR、RTS输出一个大概100多毫秒的脉冲,TTL电平就是负脉冲了,之后才会和单片机通信。
所以只要按照下面的图接线,如果单片机复位运行的是自带Bootloader,只要在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启动画面点击Next,软件就会复位单片机,不用自己手动复位再点击Next就可以和单片机通信了。

网友A:
我的stm8l152下载了使能bootload使能的程序,下进去后串口怎么再也连不上了,貌似是bootload没有使能.